请老师分析一下ACDC电源的疑问

楼主:
这个ACDC名纬电源600W的实物,

为什么整两个工模电感,那位老师给讲讲

还有就是绿色的电感的磁芯线圈扁铜线,为什么用这个做?

整流后和PFC电感之间的滤波电路是哪些器件?

网友:
用两级共模电感滤波,可能是用一级滤波不足以抑制该开关电源向电力线发送的干扰,所以用了两级。

网友:
【绿色的电感的磁芯线圈扁铜线,为什么用这个做?】

用扁铜线绕制,可能是为了只绕单层线。单层线绕组的分布电容要比多层绕组小得多。

网友:
【整流后和PFC电感之间的滤波电路是哪些器件?】

这个最好是根据各元件之间的联接(包括电路板上的铜箔导线)来判断。

网友:
关于扁铜线单层绕组分布电容,可参考这个帖子 绕组的分布电容。该帖恰好有一幅扁铜线绕制的共模电感的图片。

网友A:
扁铜线绿色的那种共模电感,大电流滤波电感线圈,很常规的标准件工模电感

网友:
整流后和PFC电感之间的滤波电路是哪些器件?

没有
为了做到AC220V输入的电流波形和电压波形基本一致,整流桥和PFC电感之间一般不用滤波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扁铜线绿色的那种共模电感,大电流滤波电感线圈,很常规的标准件工模电感

扁线有助于减小体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