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接大地上位设备,如何释放静电

楼主:
检测设备打静电时候,如何把静电释放掉,因为设备只有火线和零线2芯的220V供电 ,没有电源大地通道释放。

网友:
这个没有做过,理论上用一块大一点的金属导体接触电路板,应该能转移静电。

网友:
可以加静电泄放电阻

应该是兆欧级的,大功率的电阻

网友:
我们除颤器的能量直接释放给电阻了,你这个静电应该也是可以释放给电阻。

网友:
市面上有一种静电手环,一端戴手上,一端夹到工作桌的金属端。中间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电阻。1兆欧电阻

网友A:
检测设备打静电打在哪里?例如是外壳一般只要爬电距离够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设备打静电打在哪里?例如是外壳一般只要爬电距离够没什么大问题

打在设备的HDMI  USB等外壳

网友:
没有泄放回路就谈不上什么如何泄放,电路中存在的分布电容、漏电阻等自然会泄放静电电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