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低频卡的主动寻卡操作,有什么技巧

楼主:
在一个一次性电池供电的智能水表系统中,用到了低频卡。如何实现水表系统每隔1-2秒以低频卡的主动寻卡操作,因为是用电池供电,肯定不能随随便便的给寻卡线圈进行秒级的供电。请问有什么技巧。

网友A:
芯片本身有 低功耗自动寻卡功能

设置之后进入软掉电模式并定时唤醒检测卡,当芯片检测到卡时产生中断并立即退出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本身有 低功耗自动寻卡功能   设置之后进入软掉电模式并定时唤醒检测卡,当芯片检测到卡 ...

谢谢。我们的模式是单片机直接控制读卡线圈进行对卡的读写,没有使用专门的读卡芯片。

请问这种情况下,如何检测有没有卡进入读卡区呢?以什么为依据判断是有卡进入了读卡区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们的模式是单片机直接控制读卡线圈进行对卡的读写,没有使用专门的读卡芯片。 请问这种情况下 ...

自己做也是要每一段时间唤醒(比如 500ms)检查有卡没卡(要有这个检测电路)。

你可以分析一下别人的射频卡芯片的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们的模式是单片机直接控制读卡线圈进行对卡的读写,没有使用专门的读卡芯片。 请问这种情况下 ...

如果要单片机唤醒然后读卡,说实话,功耗应该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