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的蓝牙通信都是什么方案?

楼主:
94分芯积分 * 回复本帖可获得 2 分芯积分奖励! 每人限 1 次

目前物联网非常普遍,BLE是物联网一个不可替代的无线通信,大家在设计蓝牙通信的时候一般会选择什么方案?欢迎在下方投票做出选择。有其他方案的也欢迎给出~

记得刚开始玩智能小车的时候,智能小车用的就是蓝牙模块+串口通信,可以直接和手机进行通信,从而控制智能小车。

如果用【蓝牙芯片+自制电路】在芯片选择上大家都会看重哪些参数?

欢迎大家畅所欲言,有独到见解的,我会偷偷给你奖励芯积分哦~

单选投票 , 共有 5 人参与投票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蓝牙模块+加串口应该是最便捷的方案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我们公司有专门的团队维护蓝牙模块,好像用的原相的方案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带蓝牙的cpu吧  国产很多都有啊。单芯片蓝牙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模块+加串口应该是最便捷的方案

是的,简单的通信是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有专门的团队维护蓝牙模块,好像用的原相的方案

【原相】?这是什么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带蓝牙的cpu吧  国产很多都有啊。单芯片蓝牙方案。

国产蓝牙的目前都有哪些厂商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国产蓝牙的目前都有哪些厂商呀?

国产蓝牙很多了,沁恒微,泰凌微,奉加微,兆易微,。。。

包括有些mcu厂家都做了。

比如灵动的MM32WB 系列 MCU
        雅特力的AT32WB415系列

太多了。

不过目前还是用esp32,主要是蓝牙+wifi,然后还比较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国产蓝牙很多了,沁恒微,泰凌微,奉加微,兆易微,。。。 包括有些mcu厂家都做了。 比如灵动的MM3 ...

esp32的BLE和WIFI不能同时使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sp32的BLE和WIFI不能同时使用吧?

应该可以呢。 不过我只用过蓝牙配置wifi网络功能。可以同时打开蓝牙配网和WiFi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可以呢。 不过我只用过蓝牙配置wifi网络功能。可以同时打开蓝牙配网和WiFi上网。

那这还不错,等于是双通信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