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类功放驱动感性负载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gmchen   参与回复

如题,AB类功放后面接变压器,有个问题一直没想明白。

以前看到过AB类功放驱动音响,定义音响为容性负载,在功放输出位置采用茹贝尔网络补偿,让负载看起来像阻性。

现在接工频变压器,变压器次级开路时,负载实际为感性。测试输出电流有安培级(变压器二次侧开路),电压电流必定不同相,空费电,这个怎么补偿?

现在的能力还不能举一反三,从容性推感性。

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
降低变压器空载电流,应该加大磁芯,或是更换磁密度更大材质磁芯,或是提高线圈缠绕圈数

网友:
还要一个方法,降低电压,电流也会变小.......................

网友:
【以前看到过AB类功放驱动音响,定义音响为容性负载】

你所说的“音响”,大概是指动圈式扬声器加扬声器箱。

动圈式扬声器可不是容性负载,而是带有感性的电阻性负载。

所谓“茹贝尔电路”,是一个电容与一个电阻串联,再与扬声器并联。茹贝尔电路并联上动圈式扬声器,对功率放大器来说近似是个纯电阻负载。茹贝尔电路中的电容,目的就是抵消扬声器的电感,使其近似为电阻性。

网友:
【现在接工频变压器,变压器次级开路时,负载实际为感性。测试输出电流有安培级(变压器二次侧开路),电压电流必定不同相,空费电,这个怎么补偿?】

变压器二次开路,功率放大器的输出电流安培级?这个电流(变压器的空载电流)未免太大。你测量过你的变压器初级电感量没有?

网友:
你的问题,可能不是AB类功率放大器带电感性负载,如何补偿的问题。所谓补偿,是并联上一个适当的电容,用电容抵消电感。在电力线路中常用此方法提高功率因数,减少无功功率。但你的电路,似乎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有奖直播 | AI之眼——安森美图像传感器 报名中
直播时间:2025年4月25日(周五)上午10:00-11:30
直播主题:AI之眼——安森美图像传感器
报名观看直播、直播间提问、填写问卷均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

站点相关: 国产芯 安防电子 汽车电子 手机便携 工业控制 家用电子 医疗电子 测试测量 网络通信 物联网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