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程中分母中的分式移到另一边出现错误,请指正

楼主:
方程中分母中的分式移到另一边出现错误,举例如下。反推后颠倒分式的出现错误!该使用哪个。

用哪个正确

网友A:
还有这种变换?

网友A:
【方程中分母中的分式移到另一边出现错误】

不是方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变换?

学校教的分母中的分式移到另一边要颠倒。上面的换算看最后一个分式方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程中分母中的分式移到另一边出现错误】 这不是方程!

你能帮忙求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校教的分母中的分式移到另一边要颠倒。上面的换算看最后一个分式方程就行了。

【学校教的分母中的分式移到另一边要颠倒】

哪个学校?哪本教材?哪位老师?

网友:
【你能帮忙求解吗】

不是方程,求什么解?

我应该做的,是指出“学校教的分母中的分式移到另一边要颠倒”的错误。

网友:
学校也会教这种“颠倒”的东东???:

误人子弟!

“学校教的分母中的分式移到另一边要颠倒”。

网友:
关于分式,有这样一条规律:

(1)分式的分子和分母同乘以一个不等于零的数,分式的值不变。

关于等式,有这样两条规律:

(2)等式的左边和右边同加上一个数,等式两边仍相等;

(3)等式的左边和右边同乘以一个不等于零的数,等式两边仍相等。

网友:
以你首帖第三行为例,等式左边和右边同乘以x,再等式左边和右边同乘以1/y,等式左边成为z*x*1/y,右边成为2,两边仍相等。所以第三行是正确的。

第二行,两边同乘以x,再两边同乘以y,左边是z*x*y,右边是2*y*y。但你左边却是2,两边不等,所以是错误的。

网友:
【学校教的分母中的分式移到另一边要颠倒】

没有这条规律,赶快把错误的记忆忘掉!

网友:
什么叫方程?含未知数的等式叫方程。注意:不是所有的等式都是方程,不含未知数的等式就不是方程。一定要含未知数,这样的等式才叫方程。

网友:
能够使方程成立(方程两边相等)的未知数的数值,叫方程的解,或者叫方程的根。

求方程的解或者确定方程无解的过程,叫解方程。

网友:
上面关于方程的两条回复,你若不相信,可以百度上去查查,看看百度是怎么说的,是不是“含未知数的等式叫方程”?

网友:
拿不准就两边同乘 1/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