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无源探头内部电路是怎么样的?

楼主:
      做个项目需要采集信号,用示波器线缆接信号发生器出来的信号可以测到,但是用BNC转鳄鱼夹0欧姆的就不行(核心模块用的别人的,模块在接入电阻低于50欧认为传感器可能短路不工作),直接信号线上串电阻也不行,信号被电阻分掉衰减了。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示波器的线过来的信号没衰减。用万用表量示波器的线也是有100多欧姆的电阻的。所以想问下示波器探头内部电路具体是怎么样的,感觉不只是一个1M电阻并一个几十pF的电容这么简单。

网友A:
【问下示波器探头内部电路具体是怎么样的,感觉不只是一个1M电阻并一个几十pF的电容这么简单。】

确实不只是“一个1M电阻并一个几十pF的电容”这么简单。

探头内部电路有多种,输入阻抗各不相同。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

网友:
【示波器无源探头内部电路是怎么样的?】

某些示波器的探头输入阻抗是5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示波器探头内部电路具体是怎么样的,感觉不只是一个1M电阻并一个几十pF的电容这么简单。】 确实不 ...

手上没有阻抗测试仪,用的是福禄克万用表测的电阻阻值,150欧,线的探头是调到*1挡了。

网友:
普通高阻无源探头的结构就是导线加补偿电容,还有个输入衰减电路。但不同示波器配的探头可能不同,尤其是一些新出品的一定档次以上的示波器可能会配有多个不同类型的探头。

网友:
多数情况下,示波器采用高阻输入探头,直接搭接在测量点和信号地上即可。楼主帖所及“BNC转鳄鱼夹0欧姆的就不行”,具体转接连接是怎样的?待测信号的前级输出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