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铁杯第三届RISC-V应用创新大赛】LicheePi 4A 蓝牙BLE通信

楼主:
本篇文章使用Bleak库驱动开发板蓝牙BLE,实现开发板BLE主机和蓝牙板BLE从机的双向通信。

一.硬件部分

确认蓝牙主从机型号,确认是否可以实现BLE通信。

1.蓝牙主机

通过查找规格书,得知开发板使用的是搭载瑞昱RTL8723DS的BT4.2蓝牙模组。经过Linux桌面简单的连接测试,确定其是支持BLE协议的。

2.蓝牙从机

使用一款单模BLE5.0蓝牙模组,支持主从一体。

同时我为项目设计一块蓝牙报警板,蓝牙模块与STM32单片机通过UART连接,单片机接收蓝牙数据,控制灯与蜂鸣器状态。

二.蓝牙库选择与安装

项目需使用python控制BLE设备,能较好支持BLE的库很少,本项目选择了Bleak库,此库是驱动BLE比较推荐的:

Bleak 是蓝牙低功耗平台 Agnostic Klient 的缩写。Bleak拥有从 GATT 服务器读取、写入和获取通知,以及发现 BLE 设备的功能。

安装:

sudo apt-get python3-bleak

API和实例可以参考

三.代码编写

3.1 MAC地址确认

搜索并打印可连接的蓝牙设备:

import asyncio
from bleak import BleakScanner

async def main():
    devices = await BleakScanner.discover()
    for d in devices:
        print(d)

asyncio.run(main())

搜索结果如下:

可知BLE从机MAC地址:E2:AB:AE:CB:F0:3C。

3.2 UUID确认

使用LightBlue连接查看

根据蓝牙联盟定义的Bluetooth_Base_UUID为:00000000-0000-1000-8000-00805f9b34fb,将16位属性UUID带入计算即可得到对应的功能UUID。本文使用0xFFF1进行数据监听,0xFFF2向从机发送数据。

3.3 测试代码

实现打印蓝牙接收信息,并每秒按协议向蓝牙从机发送报警状态

ble.py

import asyncio
from bleak import BleakClient, BleakScanner
from bleak.backends.characteristic import BleakGATTCharacteristic

#  设备的Characteristic UUID
par_notification_characteristic = "0000fff1-0000-1000-8000-00805f9b34fb"
#  设备的Characteristic UUID(具备写属性Write)
par_write_characteristic = "0000fff2-0000-1000-8000-00805f9b34fb"
#  设备的MAC地址
par_device_addr = "E2:AB:AE:CB:F0:3C"

#  监听回调函数,此处为打印消息
def notification_handler(characteristic: BleakGATTCharacteristic, data: bytearray):
    print("rev data:", data)

async def main():
    print("starting scan...")

    # 基于MAC地址查找设备
    device = await BleakScanner.find_device_by_address(
        par_device_addr, cb=dict(use_bdaddr=False)  # use_bdaddr判断是否是MOC系统
    )
    if device is None:
        print("could not find device with address '%s'", par_device_addr)
        return

    # 事件定义
    disconnected_event = asyncio.Event()

    # 断开连接事件回调
    def disconnected_callback(client):
        print("Disconnected callback called!")
        disconnected_event.set()

    print("connecting to device...")
    async with BleakClient(device, disconnected_callback=disconnected_callback) as client:
        print("Connected")
        await client.start_notify(par_notification_characteristic, notification_handler)
        while True:
            await client.write_gatt_char(par_write_characteristic, bytearray([0x12, 0x34, 0x00]))
            await asyncio.sleep(1.0)  # 每休眠1秒发送一次
            await client.write_gatt_char(par_write_characteristic, bytearray([0x12, 0x34, 0x01]))
            await asyncio.sleep(1.0)  # 每休眠1秒发送一次
            await client.write_gatt_char(par_write_characteristic, bytearray([0x12, 0x34, 0x02]))
            await asyncio.sleep(1.0)  # 每休眠1秒发送一次
            await client.write_gatt_char(par_write_characteristic, bytearray([0x12, 0x34, 0x03]))
            await asyncio.sleep(1.0)  # 每休眠1秒发送一次

asyncio.run(main())

四.运行及视频演示

运行代码。注意:不可命名为bleak.py

sudo python3 ble.py

蓝牙报警板收到命令后会将状态发回蓝牙主机

蓝灯为蓝牙连接指示灯,红灯和绿灯二进制显示上位机发送的状态。

蓝牙演示

网友:
效果应该是可以滴,LicheePi 4A 蓝牙BLE通信可以好好玩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技术分享,先收藏学习再发表个人意见,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