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WB定位技术比较:TOF & TDOA

楼主:
超宽带是一种通信技术,可以让您以10-30厘米的高精度定位人或物体。使用超宽带时主要有两种定位技术:到达时间差(TDOA)和飞行时间(TOF)。

飞行时间 (TOF)

TOF是一种基于双向测距的定位方法。这意味着标签需要多次发送和接收锚点的信号,然后才能测量锚点和标签之间信号的飞行时间,因为无线电波以光速传播,我们可以计算出锚点和标签之间的距离。标签和每个锚点。

TOF通信流程

Tag发送轮询数据包并记录时间戳,记为Tsp(Time start poll)。Anchor接收轮询数据包并记录Trp(Time receive poll)。Anchor 花费一些时间接收信号并生成响应数据包,该数据包命名为 Trsp。Anchor发送Response消息,并记录Tsr(响应起始时间)。Tag接收Response消息,并记录Trr(接收响应时间)。标签花费时间接收信号并生成最终消息,该消息被命名为Trsp。Tag发送Final消息,并记录Tsf(Time start Final)。Anchor收到Final消息,记录Trf(Time receive Final)。

ToF计算公式:

经过上述过程,Anchor就会知道所有的时间戳信息,包括:Tsp、Trp、Tsr、Trr、Tsf、Trf。错误的公式:R={(Trp-Tsp)+(Trr-Tsr)+(Trf-Tsf)}/3。由于Tag和Anchor的时间不同步,因此无法减去各自记录的时间戳。

右式:R={(Trr-Tsp)-(Tsr-Trp)+(Trf-Tsr)-(Tsf-Trr)}/4。Tsr-Trp=Trsp,Tsf-Trr=Trsp。

采用TOF方法,uwb标签应该完成与每个锚点的测距。AP1~AP3,代表3个Anchor。tag和3个Anchor完成测距后,就会有3个对应的距离,即d1~d3。以每个 Anchor 为圆心,以 d1~d3 为半径绘制三个圆。三个圆相交于一点,这是标签的理想位置。

在一维模式下,如果我们有两个锚点进行测距,就可以得到标签的位置。对于二维模式,可能需要三个锚点,如果要获取标签的 X、Y、Z 坐标,则需要准备四个锚点。锚点。

到达时差 (Tdoa)

TDOA是基于比较信号与每个锚点之间的时间差进行定位,该技术需要精确的时间同步功能。当使用TDOA方法时,UWB标签将发出轮询消息,所有附近的UWB锚点都会接收该消息并记录到达情况因为主播的位置不同,所以主播不会同时收到消息。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差来确定标签的位置。

TDoA通信流程

Tag发送轮询消息,锚点接收并记录时间戳。主锚发送同步消息,从锚接收并进行同步处理。

TDoA计算公式:

AP1:记录轮询到达时间为T1

AP2:记录轮询到达时间为T2

AP3:记录轮询到达时间为T3

AP1~AP3 指的是三个锚点。由于AP1、AP2、AP3的时间是同步的,所以

DT1=T1-T2;AP1和AP3之间的距离为DR1=C*(T1-T2),则绘制双曲线

DT2=T1-T3;AP1和AP2之间的距离为DR1=C*(T1-T3),然后画一条双曲线

当标签与三个锚点完成通信后,就会有对应的三个不同的到达时间(T1~T3),然后我们计算时间差,就可以算出信号源到每个锚点的距离差。由于Tag与AP1、AP2的距离差是一个常数,所以我们可以画一条双曲线。在任意两组anchor中,两个双曲线点的交点就是Tag的位置。

此方法的关键点是保持所有锚点同步。时间同步有有线和无线两种方式,前者同步精度较高,但由于有线连接,网络维护复杂。另一种是无线同步,精度比有线时间同步稍差,但系统简单,可以通过WiFi传输数据,将大大降低总成本。

当时间同步完成后,标签发送广播消息,所有主播将收到该消息的时间戳发送给服务器,服务器计算出标签的位置。

比较

选择定位方法时应考虑的因素

1、系统容量

ToF方法基于标签与每个锚点之间的双向测距,UWB标签在每双向测距期间需要多次发送和接收锚点信号,而TDOA方法中标签只需要发送一条广播消息并完成定位,因此TDOA系统容量较高,可能定位1500个标签。

2、功耗

由于锚点一般采用交流电供电,而标签采用电池供电。TOF要求UWB标签与每个锚点完成测距,并且每次测距期间必须多次发送和接收信号,这会降低电池寿命。TDoA定位,标签只需发送一条广播消息,从准备到发送可在0.5ms内完成,且电池寿命更长。

三、环境要求

TDoA基于到达时间差,一般采用双曲线算法来计算位置。在锚点包围的区域内定位精度较高,但在区域外定位精度较差。因此,当标签位于外围时,我们必须使用TOF锚的。另外,电厂等复杂的环境场景,由于系统建设难度大,TDoA定位很难满足项目需求,在这种模式下,ToF定位可以更好。

问答

1、TWR可以应用在哪些地方?

TWR可应用于环境复杂的场所,如制造工厂、发电厂、化工厂、办公楼等。

2. TDoA可以应用在哪些地方?

TDoA可以应用于环境相对空旷的场所,如户外运动、仓库等。

3. 如何选择TWR或TDoA?

取决于:Tag的续航能力、定位精度、单区域Tag容量、安装环境、Tag是否支持反向数据控制(如振动)等。

笔记:

UWB定位系统同时支持TDoA和ToF两种定位方式。同一套UWB系统让您体验两种不同的定位方式。

>>>>点此阅读原文

网友A:
一般应用都会选TOF,因为要精确时间的系统就挺难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应用都会选TOF,因为要精确时间的系统就挺难实现的。

不可以都要吗?还是说 未来可期?

网友C:
UWB,个人可玩性高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都要吗?还是说 未来可期?

TDOA目前技术存在了,不过对时间同步要求很高(us级别),所以不好搭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UWB,个人可玩性高嘛?

可以的,成本不高,两个模块应该不到两百,就可以玩测距,如果要玩定位,四个模块就可以玩起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成本不高,两个模块应该不到两百,就可以玩测距,如果要玩定位,四个模块就可以玩起来了。

那还可以,找东西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技术,定位找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还可以,找东西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技术,定位找的东西

是的,我们之前搜救设备就有用这个技术,定位搜救员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们之前搜救设备就有用这个技术,定位搜救员的位置。

听上去有点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们之前搜救设备就有用这个技术,定位搜救员的位置。

很强啊,有民用的这种设备嘛

网友:
是呀,那个设备就叫定位器,里面集成的技术非常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强啊,有民用的这种设备嘛

好像民用没见过这种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