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低级问题呀

楼主:
今天在调试stm32中的spi数据发送。同样的代码,在keil中是可以运行了,但是到了stm32cubide中就出错了。

在stm32cubeIDE中
在spi发送中遇到这样的问题。
void LCD_Writ_Bus(uint8_t dat)
{
HAL_SPI_Transmit(&hspi1, dat, 1,1000);
}
会出现错误
修改成这样
void LCD_WR_DATA8(uint8_t dat)
{
uint8_t buff[2];
buff[0] = dat;
HAL_SPI_Transmit(&hspi1, buff, 1,1000);
}
就不会出错了。
发送的原型为: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Transm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cons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但是在keil中就不会出错。

各位大佬们帮普及一下,虽然我知道是低级的问题哈。

同样的问题,其他的大佬也有遇到过。

STM32调试特定函数出现Cannot access Memory_YONGHENGق.的博客-CSDN博客

网友:
  这个问题,纠结了半天,通过调试才发现的问题所在,因为此在spi赋值时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指针这玩意就是要注意。

网友A:
这里只能间接寻址,初学时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开始也不知道原因,只是这么修改就好了。后来才直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只能间接寻址,初学时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开始也不知道原因,只是这么修改就好了。后来才直到。

后面我直接传地址,也不会出错。可能是编译器的问题。stm32cubeIDE是g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