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达H-30T高温休眠版恒温电烙铁---一台实用的好工具

楼主:
1、开箱
收到包裹后,拆开袋子,是如下图一个盒子,由于快递运输中有挤压,盒子有点变形。打开盒子后,可见主角阿尔达H-30T套在一个袋子里面,还配有一张说明书,上面写了使用注意事项。包装整体上看有点朴素,盒子在运输中虽然有点变形,好在没有影响到内部产品。
2、外观
阿尔达H-30T主体如下图所示,三芯电源插头代表着有接地功能。电源线上接有一个温控盒子,盒子上有调温旋钮、指示灯和铭牌。直柄烙铁,把手位置有隔热胶圈,手感很好。
3、烙铁头组件
对阿尔达H-30T最关键的部位---烙铁头组件拆解,如下图所见,用料诚意满满,金属件厚实,接口精致。烙铁头拆卸也很方便,更换无忧。
4、手柄拆解
考虑有可能会换加热芯,对阿尔达H-30T手柄也进行了拆解,如下图所示,内部采用白色T型PCB,这个形状在组装时可以防呆。PCB上采用中文印刷接线焊盘指示,这样在换加热芯时就不会出错了。
5、焊接测试
烙铁头表面处理的很好,只在刀头刃部沾锡,其他地方不会堆积,焊接时取锡,刮锡都能很容易控制,加热点集中,焊接体验很舒服。
6、视频展示
如下视频展示了融锡时间,休眠唤醒功能,可视升温过程,未接地报警功能,功率变化等。
阿尔达电烙铁

7、总结
由以上图文、视频可见,阿尔达H-30T是一台很实用的电烙铁,在节能,温控,操作方面体验非常好,是硬件工程师的好帮手。
8、建议
这里再提一些建议:包装可以做的更美观一些,内部用泡棉或外面用气柱袋固定,防止暴力运输损坏产品。控温盒上旋钮太大挡住丝印,建议调整丝印适配。插头到控温盒的线太短,导致控温盒是歪的不好操作,建议要么加长这段线缆,要么插头和控温盒做成一体。
以上是阿尔达H-30T高温休眠版恒温电烙铁的评测,感谢阿尔达和EEWORLD提供这次测试机会。

网友A:
看起来结构也挺简单的啊,应该是电阻发热放方式吧!

网友B:
调温盒的重量如何,会不会线直接个带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温盒的重量如何,会不会线直接个带跑?

调温盒距离插头很近,倒不会带跑,就是不方便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结构也挺简单的啊,应该是电阻发热放方式吧!

差不多,就是一个pwm控制通电,有一个反馈可以控制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就是一个pwm控制通电,有一个反馈可以控制温度

那结构真是很简单啊,适合出差带。平时还是用我的高频烙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