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控震荡器V940ME03-LF没有输出

楼主:
如下截图压控振荡器,我在P3供电脚加了一个5V的电压,在P1脚加了一个1.5V的电压,用同轴线缆在P2端没有看到波形输出,请问原因是什么呢?请各位大佬帮忙解答,谢谢!

另外,我用万用表测量P2到GND,有50 ohm的阻抗。

规格书见附件。

截图

网友:
是不是要加个调节的,才能有振荡输出呢

网友:
注意阅读操作手册,Vt端有输入电压范围和纹波之类的要求,注意满足。另外,你是如何测试输出波形的?示波器必须操作正确且满足频率参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