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完整性之差分端接的问题求教

楼主:
        关于差分线端接问题有一个地方没有想明白,我们在接收端进行端接时(假设暂不考虑共模信号的阻抗匹配问题),如图的两种端接方式都是可以的,其中采用在两条线之间跨接2倍Zodd的方式(图b)更加常用一些。但是这种方式下,单端的差分分量是如何实现阻抗匹配的呢?

        采用图a的方式可以让每一条信号线上的差分分量实现良好的阻抗匹配,因为差分分量在传输过程中与返回路径之间的阻抗就是Zodd,而且也能实现差分信号的阻抗匹配(2倍Zodd);但是图b的方式,仅实现了差分信号的阻抗匹配,并没有考虑到差分分量信号的阻抗匹配问题。

但是

网友A:
不能说什么“单端的差分分量”,差分信号不存在对其中的一端进行阻抗匹配一说,只能说你没有理解a图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说什么“单端的差分分量”,差分信号不存在对其中的一端进行阻抗匹配一说,只能说你没有理解 ...

        a图我是这样理解的,它是考虑差分线的每一路单端,从单端出发做的阻抗匹配,毕竟差分线对就是两路独立的单端信号。我说的单端差分分量,指的是1/2的Vdiff(即VP和VN差值的一半),或许应该叫做“差分信号分量”更合适吧?这个差分分量的阻抗(即奇模阻抗)为Zodd,那么在末端端接Zodd电阻可以实现单端的阻抗匹配。

        而差分信号的阻抗为Zdiff = 2Zodd,差分信号可以看成是两路单端组成一个回路,那么在接收端也就实现了2倍Zodd的阻抗匹配了。但是如果还是看单端的话,那么b图就不太理解这个差分分量的阻抗匹配是怎么做的了,这是我的疑惑点。

        不知道以上理解是否有什么问题,还请老师指点下,感谢!

网友:
elec32156 发表于 2023-11-22 18:10         a图我是这样理解的,它是考虑差分线的每一路单端,从 ...

显然理解错误哦。差分信号并非两路独立的单端信号,而是相位相反的同一路信号,且互为参考,不涉及地电位参考。如果仅取其中一路,那么差分的意义就失去了。如果差分信号是对地浮空的,那么甚至与地无法构成参考,更谈不上存在什么“分量”。从电流的角度来理解,差分输出的信号源其中一端为流出,另一端为流入,流入、流出电流相等。即便是a图,在不考虑共模干扰时,接地回路的电流为0。考虑共模干扰时,接地回路的电流也仅仅是共模干扰产生的电流,与差分信号依然无关。

差分信号做阻抗匹配时,因差分信号两端互为参考,故不论是a图还是b图,对信号源来说,二者完全等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然理解错误哦。差分信号并非两路独立的单端信号,而是相位相反的同一路信号,且互为参考,不涉及地电位 ...

脑袋有点懵了,想了很久还是没想明白,。也看了一些资料,在板级的差分互联中(以微带线为例),差分线的每条单端的返回电流都基本只分布在各自下方的平面上(只是由于相位相反,幅度相等,所以平面上的净电流为0),也就是说每条线参考的都是各自下方的这个平面,这个参考平面直接影响到单端的特性阻抗,所以感觉在每一条线的末端端接Zodd到参考平面上是合理的实现了阻抗匹配。假设不这样做,单端信号在末端必然会发生反射(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脑袋有点懵了,想了很久还是没想明白,。也看了一些资料,在板级的差分互联中(以微带线为例),差分线的 ...

建议你先理解“差分”本身,此时不要考虑频率特性,待差分的基本概念掌握后再去学习、理解高频电子,最后将二者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