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我的无线鼠标滚轮上下乱跳修复

楼主:
这个我线鼠标是PDD上买的,充电的,用着还行
我喜欢比较厚实一点的鼠标,拿在手里比较充实,时间很长的话也不累。
因为天天要码代码和图纸。

最近浏览网页或代码,滚动滚轮时,发现有时不灵敏,明明是往下滚动的,中途偶尔会往上反着跳一下,用着很是难受。
于是有了这个文章。
鼠标底部拆开3个滑垫,漏出三颗螺丝,拆掉,然后鼠标上盖往后滑约5mm后掰开,
基本所有鼠标都需要往生滑一点距离才能打开,因为鼠标前边有一个卡扣。

这款鼠标拆开后特别简陋,就是打圆的这个地方在作怪,他有3只脚,一个接地,另外两个是正交编码输出的,AB两脚输出旋转的差分信号。

表面看着没啥问题,我决定继续拆,它是4个金属脚扣死的,用一字螺丝刀拆开,掰向两边

外壳拆掉了,露出一个弹片,这个弹片没有电路连接,只有压紧功能,让它转动起来有一点阻尼效果。转起来有一点咔嚓咔嚓响。

就这样,外边金属片,里边塑料齿,让它转起来有锉钝感。

再拆就是这样,左边是是底部的码盘,右边的是接触的滑片,滑片上有3个触点,当时没找到放大镜,不知道这个接触面好不好,
所以就直接用酒精湿纸巾擦拭了几遍就再装上去。基本是接触面脏了的原因。

装上去的时候,这个铁片再掰回去时发生了意外,断掉了,

只好采用究级办法了,扎带大法解决。
装回去后,测试,非常好,不上下跳了,唯一遗憾就是上下转动滚动没有那种锉钝感了,可能没压紧,太松的原因。
就这样装回去先用,如果啥时候再不好用就换新的了。

网友:
我买了一个新鼠标也有这个问题,我直接把这个编码器换了。。。不会修,哈哈

网友A:
直接买个配件换是最简单方法,我的罗技鼠标按键总坏,直接买个10个触控按键备着

网友:
机械编码器式滚轮核心元件仅包括一个机械编码器即可完成工作。鼠标滚轮滚动带动编码器内的转盘转动,转盘上的触点与编码器内部固定触点相接触而产生通断信号。从而实现滚轮通断信号的产生。不过由于编码器内部的转盘及触点属于具有实质性接触,存在着长时间使用后,容易出现磨损,导致鼠标出现滚轮失灵故障的缺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配件换是最简单方法,我的罗技鼠标按键总坏,直接买个10个触控按键备着

那你的罗技可能是假货,正品的,1000万次寿命按键呢,

修东西是一种乐趣,只能是闲着没事的时候修一下。急用的话还是直接换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罗技可能是假货,正品的,1000万次寿命按键呢, 修东西是一种乐趣,只能是闲着没事的时候修一下 ...

这个可未必。俺有多个罗技鼠标,包括有线和无线的,其中第二只有线鼠标用了几年就发生左键失灵问题,计算过寿命也就不到百万次量级。购买来源是京东罗技自营店,肯定不是假货,内部工艺看着不错。罗技鼠标所用的微动开关尺寸与手里的几只杂牌鼠标不同,结果无法用杂牌鼠标的微动开关替换,只好与右键交换临时使用,直到用罗技无线鼠标替换。

1993-1999,2013至今,俺一直使用罗技鼠标。90年代用的第一只罗技鼠标是光电的,当年光电鼠标的技术与后来不同,必须使用绘有细网格的专用鼠标托板才能动作,可没多久托板上印的网格就被磨光,不得不定期在纸上用直尺手工画细网格然后贴在托板上替代,同时还得定期清理鼠标下方的污物积累,否则稍有间隙就会操作不灵。加上后来第二只罗技鼠标的左键寿命问题以及无线鼠标的功耗问题,俺对罗技的印象实在一般,要不是后来的几只罗技无线鼠标都是赠品来的,我应该已第二次放弃罗技了。

网友C:
对了,当年(大约是1995年)曾获赠一只罗技的轨迹球,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不如鼠标舒服,就转增他人了。

网友:
俺对罗技的严重不满还有一件事:06年时买了一只罗技的摄像头,开始用的挺好,但08年新装机时顺便更新操作系统到Vista,结果驱动程序不兼容,罗技官网也没有更新驱动,导致无法使用,只好买了一只廉价杂牌摄像头,还是即插即用并有红外辅助照明的。13年再新装机并使用Win7操作系统,依然无法使用罗技的摄像头,而杂牌却用得好好的。至今,那只仅服役两年的罗技摄像头还躺在抽屉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罗技可能是假货,正品的,1000万次寿命按键呢, 修东西是一种乐趣,只能是闲着没事的时候修一下 ...

并不是完全坏就是感觉有点异样,有时候会连键,可能左键用的比较多,京东自营的应该不至于是假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未必。俺有多个罗技鼠标,包括有线和无线的,其中第二只有线鼠标用了几年就发生左键失灵问题,计算 ...

罗技鼠标的按键寿命确实不太好,尤其是静音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罗技鼠标的按键寿命确实不太好,尤其是静音按键

我的第二只罗技鼠标左键是接触不良,出现按下无反应问题,刚出现时就准备更换微动开关,但因无替换元件,只好与右键交换。经过烙铁加热,原左键居然可正常使用,应为触片引脚受热发生些微位置改变所致,就那样用着直至被无线鼠标替代。

俺的罗技无线鼠标采用5号电池供电,但功耗控制不好,电池不耐用,必须使用碱性电池才勉强。

网友C:
刚刚重新计算了一下,估计左键出现接触问题时动作次数应不到百万。简单估算方法:为便于计算,设每天大约动作500次,实际应有所不足,故每年按300天计,一年动作次数约15万,出现接触问题时用了约五年,故不到百万次动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刚刚重新计算了一下,估计左键出现接触问题时动作次数应不到百万。简单估算方法:为便于计算,设每天大约动 ...

我两年就出现了连键的现象,就是偶尔点一下会出现两下

网友:
经验:Tao一个WD清洁液最小的罐装,然后拆开对着滚轮或者微动开关喷一下。然后,多点击或者滚动一下。齐活。这个具有缝隙渗透,污秽锈蚀清除的功能,完全不用拆接。应该对付积垢的风扇也完全无压。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技术分享,先收藏学习再发表个人意见,顶起来

网友:
用烙铁加点焊锡焊接一下行不行?或者拆一个别的鼠标找找有没有可替换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两年就出现了连键的现象,就是偶尔点一下会出现两下

这个我之前也处理过这个情况,按键下边焊一个100nF的电容即可解决连按问题。

网友:
好有耐心,要是我可能就直接拿去扔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了,当年(大约是1995年)曾获赠一只罗技的轨迹球,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不如鼠标舒服,就转增他人了。

老师,轨迹球是那种工业鼠标

还是那种地下是个球球滚动,不是现在的红外光的呢?

网友E:
罗技 g603 用了一段时间微动就G了,换了微动后改善

微软arc第一代,电池损耗贼快,两周换一次电池放弃

赛睿310 一开始还行,用了无线的 回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罗技 g603 用了一段时间微动就G了,换了微动后改善 微软arc第一代,电池损耗贼快,两周换一次电池放弃 ...

我以前也用的电池款,但感觉麻烦,还是充电的省事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老师,轨迹球是那种工业鼠标   还是那种地下是个球球滚动,不是现在的红外光的呢?

轨迹球是手指直接操作一个球的鼠标,不能叫工业鼠标。轨迹球的特点是可以对移动进行更精细的操控,加上本身的价格远高于普通鼠标,所以基本上在工业制图领域才使用。

光机式鼠标的底下也是个球,正是受轨迹球的启发而出现,但结构上要简单很多,自然价格便宜。但随着芯片价格的降低,光电式鼠标的成本低于光机式鼠标后,光机鼠标就基本退出市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轨迹球是那种工业鼠标

还是那种地下是个球球滚动,不是现在的红外光的呢?

轨迹球是手指直接操作一个球的鼠标,不能叫工业鼠标。轨迹球的特点是可以对移动进行更精细的操控,加上本身的价格远高于普通鼠标,所以基本上在工业制图领域才使用。

光机式鼠标的底下也是个球,正是受轨迹球的启发而出现,但结构上要简单很多,自然价格便宜。但随着芯片价格的降低,光电式鼠标的成本低于光机式鼠标后,光机鼠标就基本退出市场了。

我知道那个球式的,我偷偷拿机房的出来当玻璃球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轨迹球是手指直接操作一个球的鼠标,不能叫工业鼠标。轨迹球的特点是可以对移动进行更精细的操控,加上本 ...

机械鼠标,下面是个表面包橡胶的球,其机械特性(硬度等)和玻璃相去甚远。包橡胶目的是增加摩擦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