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Libero SoC v11.8 sp3 打开compile界面闪退

楼主:
系统版本:Windows 10 专业版,软件版本:libero soc v11.8 sp3,打开compile界面,进如下图页面后过一会儿就闪退了,这种问题有人遇到过吗?该怎么解决呀?

日志里显示Starting Designer with downholeCommV3.adb,compile窗口闪退。重装了sp3的升级包,仍然无法解决。

网友A:
软件闪退多半是没有装好,还有部分是与什么版本的操作系统确实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闪退多半是没有装好,还有部分是与什么版本的操作系统确实有关

重装了几次Libero,改成了Libero Soc v11.9,还是不行,然后刚才抓了一下Windows的日志,提示是这样的:

日志名称:          Application
来源:            Application Error
日期:            2023/11/23 11:01:25
事件 ID:         1000
任务类别:          (100)
级别:            错误
关键字:           经典
用户:            暂缺
计算机:           DESKTOP-4AQPPED
描述:
错误应用程序名称: designer.exe,版本: 1.0.0.1,时间戳: 0x5b6ac09c
错误模块名称: amutil.dll,版本: 0.0.0.0,时间戳: 0x5b6aae69
异常代码: 0xc0000005
错误偏移量: 0x00002209
错误进程 ID: 0x1e4c
错误应用程序启动时间: 0x01da1db9582ff2b9
错误应用程序路径: C:\MICROS~1\LIBERO~1.9\Designer\bin\designer.exe
错误模块路径: C:\MICROS~1\LIBERO~1.9\Designer\bin\amutil.dll
报告 ID: 81509de1-a543-4fa2-889c-218051048859
错误程序包全名:
错误程序包相对应用程序 ID:
事件 Xml:
<Event xmlns="http://schemas.microsoft.com/win/2004/08/events/event">
  <System>
    <Provider Name="Application Error" />
    <EventID Qualifiers="0">1000</EventID>
    <Version>0</Version>
    <Level>2</Level>
    <Task>100</Task>
    <Opcode>0</Opcode>
    <Keywords>0x80000000000000</Keywords>
    <TimeCreated SystemTime="2023-11-23T03:01:25.7469312Z" />
    <EventRecordID>1784</EventRecordID>
    <Correlation />
    <Execution ProcessID="0" ThreadID="0" />
    <Channel>Application</Channel>
    <Computer>DESKTOP-4AQPPED</Computer>
    <Security />
  </System>
  <EventData>
    <Data>designer.exe</Data>
    <Data>1.0.0.1</Data>
    <Data>5b6ac09c</Data>
    <Data>amutil.dll</Data>
    <Data>0.0.0.0</Data>
    <Data>5b6aae69</Data>
    <Data>c0000005</Data>
    <Data>00002209</Data>
    <Data>1e4c</Data>
    <Data>01da1db9582ff2b9</Data>
    <Data>C:\MICROS~1\LIBERO~1.9\Designer\bin\designer.exe</Data>
    <Data>C:\MICROS~1\LIBERO~1.9\Designer\bin\amutil.dll</Data>
    <Data>81509de1-a543-4fa2-889c-218051048859</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EventData>
</Event>

没太看懂,我试试能不能找到这个.dll文件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v11.9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v11.9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还没0.0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而且试了很多种方法都没用

网友C:
楼主,我这边解决了但不知道原因,你可以试一下,我和我同事都碰到了这个问题,今天他发现报错日志里会调用一些搜狗输入法的文件,只要输入法切换成非搜狗的,打开designer就不会闪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这边解决了但不知道原因,你可以试一下,我和我同事都碰到了这个问题,今天他发现报错日志里会调用 ...

谢谢大佬,重装了VC++,然后换了输入法就可以了!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这边解决了但不知道原因,你可以试一下,我和我同事都碰到了这个问题,今天他发现报错日志里会调用 ...

超级感谢大佬!!!困扰了我一个寒假的问题终于被解决了,中间重装了好多遍

网友:
还有极点五笔

网友:
libero 11.9, 调用Designer的过程中,也会因为搜狗出错,直接删了搜狗就好了

网友:
V11.8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参考楼上大佬的经验,切换输入法解决了

网友:
重装VC++,然后换输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