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
sp1602    sp1601   qw3866   qw3858  这类芯片资料为什么在网上找不到pdf资料。在哪里可以找到这类芯片的pdf资料。

网友A:
现在是芯片泛滥的时代,手册找不到很正常,不常用,或者新芯片模仿大厂的,资料没完善没发布

这种手册不全的芯片建议慎用

网友B:
应该能找到,可以向供应商,或网上卖家要,一般会提供。

网友C:
直接找芯片原厂家要啊,一个电源管理芯片又不是什么机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找芯片原厂家要啊,一个电源管理芯片又不是什么机密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能找到,可以向供应商,或网上卖家要,一般会提供。

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芯片泛滥的时代,手册找不到很正常,不常用,或者新芯片模仿大厂的,资料没完善没发布 这种手册不 ...

网友D:
电源管理芯片还是要看一下是什么类型的,很多国产芯片是仿制的,芯片资料很简陋,不过使用方法基本pinduipin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管理芯片还是要看一下是什么类型的,很多国产芯片是仿制的,芯片资料很简陋,不过使用方法基本pinduip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