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采样一个电流,共模电压最高250v,频率max500khz,有没有合适的前级运放?

楼主:
5芯积分

目前需要采样一个电流
共模电压250,频率500khz。
由于架构限制低端采样不能用。
电源一分五,再合一,只能在高端采样。
要分别采样出五路电流。

不能用电流互感器,支路中会相互干扰,而且高频有损失
现在的一些电流采集芯片共模电感只能在70v左右,呜呜呜。
现在想采用前级运放+后级AD采集的方案来实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推荐的运放,或者其他方案来实现的。

网友A:
【不能用电流互感器,支路中会相互干扰,而且高频有损失】

用电流互感器,无论是精度还是成本,可能都比你的【前级运放+后级AD采集的方案】要强。

网友:
【共模电压250,频率500khz】

有些好奇,这是个什么样的电源?

网友B:
成本占比不是很高的情况下,直接用隔离运放把信号转到低压ADC区域,不过需要隔离电源模块给运放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电流互感器,支路中会相互干扰,而且高频有损失】 用电流互感器,无论是精度还是成本,可能都比 ...

就是成本目前还不考虑,但是电流互感器,各支路的串扰,以及对应500khz频率的谐波干扰,以及互感器漏感这些,目前不太好解决,或者您这边有推荐的互感器品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成本占比不是很高的情况下,直接用隔离运放把信号转到低压ADC区域,不过需要隔离电源模块给运放供电

隔离运放对于共模电压也有范围,而且带宽好像不够,有推荐型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成本目前还不考虑,但是电流互感器,各支路的串扰,以及对应500khz频率的谐波干扰,以及互感器漏感这 ...

【电流互感器,各支路的串扰,以及对应500khz频率的谐波干扰,以及互感器漏感这些,目前不太好解决】

你待测的电流有多少?频率最大500kHz,最小多少?要求多高的测量精度?

网友:
高端采样一个电流,共模电压最高250v,频率max500khz,有没有合适的前级运放:只用运放可能很难实现吧,可以考虑TD250电压放大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各支路的串扰,以及对应500khz频率的谐波干扰,以及互感器漏感这些,目前不太好解决】 ...

最大电流70mA,频率基本在450khz-500khz范围内,精度10%以内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大电流70mA,频率基本在450khz-500khz范围内,精度10%以内就行。

【最大电流70mA,频率基本在450khz-500khz范围内,精度10%以内就行。】

那么我还是推荐使用电流互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大电流70mA,频率基本在450khz-500khz范围内,精度10%以内就行。

使用电流互感器测量电流,是隔离的,无所谓高端低端采样,250V电压对互感器来说实在小意思。电流互感器不能工作于宽频率范围,即最高最低频率不能相差太大,至多几倍。但你的工作频率变化不大,只有10%。精度要求也不是很高。所以用电流互感器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大电流70mA,频率基本在450khz-500khz范围内,精度10%以内就行。

首帖你想采用的方案是【前级运放+后级AD采集】。首先你的运放必须在500kHz频率下仍具有足够的增益(要求运放单位增益带宽足够)。其次因为存在很大的共模电压(据你说是250V),输入必定要使用很大的电阻。而很大的电阻分压,500kHz这么高的频率下,分布电容不可忽略,可能需要逐个校准(你看看普通示波器的探头内部结构就知道了)。这些都是很麻烦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隔离运放对于共模电压也有范围,而且带宽好像不够,有推荐型号吗?

本意是隔离运放+隔离DCDC,DCDC的输出与高端采样电阻一端等电势,共模电压就不是问题,通常隔离运放可以达到KV级别。带宽确实不够,我用过的就100k.

你是想采准一个方波(假设)500k的信号,高低电平位置不能一个采样点吧,采样率得到2M以上了。

实在不行,就用DCDC隔离电源和采样电阻一端相连,在电阻这一侧用ADC采集,再采用数字隔离芯片把值传回来。

网友:
高端采样和低端采样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啊,要注意的点有哪些?

网友:
看看这几款放大器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暖场,小白,学习,积分+1+1+1+1+1+1+1+1+111.。。。。。。。。。。。。。。。。。。。

网友:
这个电路有点复杂,看看大家的不同思路,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意是隔离运放+隔离DCDC,DCDC的输出与高端采样电阻一端等电势,共模电压就不是问题,通常隔离运放可以 ...

隔离DCDC与高端采样电阻一端等电位,可能不行,我这边是交流信号,测的是交流信号的电流,电压也是交变的。
不过您这个,方案也很好,如果是固定直流电平的话,可以消减掉共模电压的影响,学到了。
想请教一下,这样拉高隔离DCDC的参考电平,需要注意些什么,如果我的参考电压波动,那么DCDC的响应时间应该不太够吧,会不会造成损伤。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离DCDC与高端采样电阻一端等电位,可能不行,我这边是交流信号,测的是交流信号的电流,电压也是交变的 ...

你完全误解了 呜呼哀哉 的意思。

他建议用隔离DCDC,是为高端采样处的运放和AD等电路供电,AD转换之后的数字信号再用光耦之类传输到你的数字处理电路。并不是用DCDC产生一个固定的参考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隔离DCDC与高端采样电阻一端等电位,可能不行,我这边是交流信号,测的是交流信号的电流,电压也是交变的 ...

呜呼哀哉 建议的方案,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高端低端采样问题,因为已经用DCDC隔离供电,等于将采样放大AD等电路放到了采样处。隔离的是数字信号,也没有误差问题。但是此方案需要独立的DCDC电源,电路较复杂,成本比较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呜呼哀哉 建议的方案,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高端低端采样问题,因为已经用DCDC隔离供电,等于将采样放大AD等 ...

版主说的很对,这个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做就需要多个独立DCDC电源、独立的ADC、基准等。如过将信号统一转到低端,一个多通道的ADC就可以,基准也就一个了。

版主,这个电流互感器我用过的最高也就20khz,没见过高的。

用霍尔不知道频率能上来吗,好多霍尔没这个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说的很对,这个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做就需要多个独立DCDC电源、独立的ADC、基准等。如过 ...

【将信号统一转到低端,一个多通道的ADC就可以,基准也就一个了。】

我说:“成本较高”,正是这个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呜呼哀哉 建议的方案,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高端低端采样问题,因为已经用DCDC隔离供电,等于将采样放大AD等 ...

我理解的方案“呜呼哀哉”的方案:
就是用隔离电源生成另外一个系统地,然后采样电路+ADC都配置在这个隔离出来的系统地上,当采样完成后通过隔离芯片把转化好的数字信号传送回主控电路系统里面。
我的疑惑点是:
电压的采样电路,如果用隔离DCDC的隔离电源供电,那么这样这样跟采样点不共地,这样能采样成功吗?都不是一个系统地那么怎么进行采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说的很对,这个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做就需要多个独立DCDC电源、独立的ADC、基准等。如过 ...

【这个电流互感器我用过的最高也就20khz,没见过高的。】

工作于500kHz的电流互感器,市场上确实没有。不过,频率这么高,体积肯定相当小,自制也不困难,向变压器厂家定制也不困难。重要的是选择适当的铁芯,绕制时尽量减少绕组的分布电容(使用单层绕组)。只要注意这两点,楼主要求的10%精度不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的方案“呜呼哀哉”的方案: 就是用隔离电源生成另外一个系统地,然后采样电路+ADC都配 ...

【我理解的方案“呜呼哀哉”的方案:
就是用隔离电源生成另外一个系统地,然后采样电路+ADC都配置在这个隔离出来的系统地上,当采样完成后通过隔离芯片把转化好的数字信号传送回主控电路系统里面。】

对的,正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的方案“呜呼哀哉”的方案: 就是用隔离电源生成另外一个系统地,然后采样电路+ADC都配 ...

【我的疑惑点是:
电压的采样电路,如果用隔离DCDC的隔离电源供电,那么这样这样跟采样点不共地,这样能采样成功吗?都不是一个系统地那么怎么进行采样呢。】

没有问题。使用隔离的DCDC电源后,这个【采样电路+ADC】加上基准电压等等,就是一个新的【系统】,这个新的【系统】地,就是采样电阻的一端。那么在这个新的【系统】中,因为采样电阻一端接新的系统地,就成了这个新系统的低端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的方案“呜呼哀哉”的方案: 就是用隔离电源生成另外一个系统地,然后采样电路+ADC都配 ...

当然,新的【系统】各元件电路与旧的【系统】地存在较大的分布电容,这个分布电容在500kHz频率下不可忽略(实际上是并联于你的500kHz负载两端)。为避免分布电容影响,新【系统】在交流上应该是独立的,即所谓“悬浮‘的。为此可以在隔离DCDC输出端串联共模电感,该共模电感对直流供电没有影响,但防止交流信号(即首帖中所说的共模电压)被DCDC一次侧与二次侧分布电容旁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的方案“呜呼哀哉”的方案: 就是用隔离电源生成另外一个系统地,然后采样电路+ADC都配 ...

不过,说来说去,我仍然认为使用电流互感器的方案比较合适,成本低,能够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
模拟组数字,技术层面,是不是很大不同,得好好看看,…学习

网友:
类比“”IND901

德州仪器“”INA149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3781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说的很对,这个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做就需要多个独立DCDC电源、独立的ADC、基准等。如过 ...

电流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