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首次上电在初始化的过程中I/O处于什么状态?

楼主:
MCU首次上电在初始化的过程中I/O处于什么状态?

我理解的是在MCU上电之后到RESET引脚到高电平的这段时间,I/O应该是没有输出的,按理说应该是量不到电压的对不对,为啥我测量的时候I/O口的电跟RESET引脚的电是同时起来的呢

网友A:
【我理解的是在MCU上电之后到RESET引脚到高电平的这段时间,I/O应该是没有输出的】

对51单片机,上电之后到RESET高电平这段时间里,P0口和P3口若是外部取指则为地址,若是内部取指则为高电平,P1口和P2口I/O引脚是高电平,直到程序改变I/O引脚电平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是在MCU上电之后到RESET引脚到高电平的这段时间,I/O应该是没有输出的】 对51单片机,上电之 ...

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市面上现在常用的单片机 有瑞萨的,还有恩智浦的,跟51单片机有什么联系吗?

网友:
这个而非问题还真没有仔细想过。应该是看外围设计吧,一般我们都是为了防止IO的不确定性会进行上下拉

网友:
皮一下,叠加态 高电平和低电平的叠加态,只有进行测量了才会坍缩成某个电平。史称 薛定谔的电路

网友:
MCU内部一般有上电复位电路,电源电压没有达到一定值,MCU都处于复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