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达H-30T】一把出乎意料但又可以继续完善的烙铁

楼主:
一 开箱:

不得不说,这次快递来的有点意外,最近没有网购,突然收到一个快递。打开才知道是论坛申请到的阿尔达H-30T烙铁。

外包装盒上市烙铁的一些 参数介绍,主要是功耗方面。

里面就是烙铁+保修卡。对于烙铁来说,发热芯还是很脆弱的,包装上略显单薄,只有一个纸盒,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防护。对于快递的暴力运输,这点不太稳妥。保修卡上还有烙铁头的更换步骤说明。(不知道卖的套餐里有没有搭配烙铁架的套餐,初次使用的人,可能缺个烙铁架)。

二:做工

首先是外观,这种搭配造型的烙铁,绝对是第一次见。控制器正面是一些信息+温度旋钮,背面是一个电源指示灯,绿色。烙铁除去最上面一截电源线是标准的那种电源线材质,下面从控制器到烙铁的材质都是软的硅胶线(貌似还是高温的,因为烙铁头触碰了一下,没有融化)。整体质感和烙铁手感好评。

H-30T还配套了一个旋钮冒,这个旋钮冒就有点差强人意了,一是外表打磨不过关;二是大小不合适,略微偏大:

套上旋钮冒后,大部分刻度被遮住了,只剩200、400、600部分字体,并且旋钮冒或者刻度不是标准圆形,导致旋钮冒旋转的时候,遮住的刻度忽大忽小,明显看到偏移过程。

三:开机功耗

虽然很想拆开看看内部构造,但是毕竟是测评,还是等测评完再说吧,通电,接上功率插座,看下烙铁的上电过程

开机加热的时候基本是32到46W,温度稳定后,基本维持在20W上下,这个功耗确实很低,比宣传的还低啊。

四:低温待机功耗

阿尔达H-30T烙铁有除去上面看到的正常功耗,还有另外两种,一个是低温待机,一个是休眠。上面的视频测试的就是低温待机状态下的功耗,基本是维持在12W以下,这个功能肯定是很节能的,之前使用的烙铁,一般都是比较大的(焊台)上见过休眠功能。

四:融锡测试

(为了避免余温干扰,每项都是间隔20分钟以上,到了烙铁没有余温才开始新的测试)

3把烙铁融锡速度对比:

手边还有另外三把烙铁,一个黄花的(从工作到现在一直是主力烙铁),两边老古董(一个高中买的,一个大学时期买的,共同点都是外热式的,那会只想着价格便宜了)。

对比H-30T、黄花、鑫威三把烙铁的融锡时间:

测试的时候,都选择设置温度为300度,以及使用的焊锡丝如下:

额。。。居然是H-30T最快熔锡:23s,黄花32s,鑫威1m20s。原本猜想黄花应该会是最快的。

好吧,那就来测试下H-30T在600度最高温度下的融锡时间:

15s。。。这速度,着实很意外啊,确实很快

五:休眠测试

先附上完整的休眠测试视频:

视频有点长,五分多钟,从这个过程,可以了解到H-30T的休眠和低温待机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猜测是在兼功耗的同时,保证焊接最少的等待,因此,有了后面的休眠融锡测试。

六:休眠中断测试

在烙铁架上静置一段时间后进入待机,此时用融化焊锡丝,不会打断待机,只有拿起来后才会退出待机。

七:休眠和待机时的温度测试

实测,在待机状态下,焊锡丝还是很容易融化的,只有1.1W休眠一段时间后,温度才会降下去,说明此模式下,发热芯应该是停止供电了。

总结:

阿尔达H-30T高温休眠版恒温电烙铁,在手感以及材质上给人感觉不错,在这么快的融锡温度下,功耗也控制的很好。但是细微的做工可以完善下。

另外还有两点,可能不是所有人观点一致:

一:增加一个开关键,方便不插拔电源的情况下整个烙铁断电;

二:把电源指示灯和旋钮移到一面,现在处于两个对立面,看着不是很直观。

网友A:
楼主,您这架势这是一个帖子搞定一个评测了?!

网友B:
测评的还是很详细的,话说高中就买烙铁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这架势这是一个帖子搞定一个评测了?!

这还要写多少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评的还是很详细的,话说高中就买烙铁玩了?

还有指针式万用表

网友C:
古语有云: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烧红的烙铁不要舔

网友B:
指针式万用表,高中确实用过~哈哈

网友D:
还是那把蓝色的土烙铁才能显示出功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古语有云: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烧红的烙铁不要舔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指针式万用表,高中确实用过~哈哈

科技使人变懒,现在再拿出来感觉已经不会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那把蓝色的土烙铁才能显示出功力!

以前家里焊东西、水桶开孔全靠它

网友:
引用 网友E:
科技使人变懒,现在再拿出来感觉已经不会用了

科技确实会让人思考变少。

网友:
谢谢你!辛苦了。想下载个视频用,下不了。

网友:
话说哈,分体式通用烙铁头的效率已经被发挥到接近极致。有异议没?

网友:
这里说一句肺腑之言——通常的便携设计,是为了方便携带,最后得到一个性能差强人意甚至很鸡肋的产品。

但是阿尔达肯定不是。阿尔达的便携,是比不便携更强大更有效率的那种便携。衷心谢谢楼主!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