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达 H-30T 高温休眠版恒温电烙铁 评测】

楼主:
本以为没入选, 突然联系都差点忘了这事。 确认地址后没2天就收到了:
打开包装发现这个帽子, 不知道是掉了还是配件, 这个帽子可以安装在小旋钮上, 不过安装上后有点档温度标签。

到手先拆为敬, 就是标准的9xx电烙铁, 方便换焊嘴, 配的就是常用的斜焊嘴。

测试了下对地电阻, 在1欧左右, 包括表笔电阻, 地线通过弹簧和烙铁金属连接一起:

插入插座发现控制器一直响,转成gif没声音, 时间大概有50-60分贝左右的报警声。 难道加热还响? 丝毫没意识到可能是地线问题, 换了个插座发现居然不响了。 连夜测试了下插座, 拆开86面板发现有地线, 不过浮地。 拆开电表箱找到对应地线, 发现都连地排了, 最后发现是地排端子是居然分三段独立的, 然后后面2段居然都是浮地的, 赶紧弄了个铜线连一起。 这个发现对我来说是最大收货了。
这里有点不好的地方就是插座插上后, LED在一面, 旋钮又在另外一面, 然后插上后盒子是侧立的, 尴尬。
看别人评测说这个线比较短, 个人觉得听合适的, 然后个人喜欢这种控制器靠近插座的,这样就不用找地方放这控制器了。
这个控制器比较轻, 个人猜测这个控制器是通过可控硅来控温的。
来化个HP 1200W的电源, 这个之前拆过, 加了电中温焊锡, 烙铁放上去轻松融化:

用快克303D做了下对比, 试了下无铅焊锡的效果, 这个板焊锡表面氧化了,大点焊盘要10s左右,温度开的300度出头, 下图是303D的效果。

然后是H-30T的效果, 温度接近400度, 基本7s化锡, 可以看出这个和温度关系最大。

来焊个大铜皮, 用的还是中温焊锡, 300度出头, 和用过的其它焊台也差不多,不过肯定是比 30多的黄花强了, 用了一段时间也没怎么氧化。 9xx烙铁有个好处就是金属外壳没那么烫, 而一体烙铁头由于加热头和金属管热阻更低, 更容易烫伤人。

总结
优点:
1. 便携性和省空间上面比焊台好。
2. 焊嘴通用, 更换价格低,高温拆焊的时候也不用心疼烙铁头(在用的303D一个头50大洋)。
3. 温度能调很高。
4. 高温的时候焊嘴比起便宜的电烙铁没那么容易氧化。
5. 接地不良声音报警功能很实用。
6. 温度休眠功能。
缺点:
1. 调到280度的时候化锡时间再30s左右, 调到300多度的时候化锡时间显著减少, 速度还是比白光, 高频电烙铁等差些。
2. 没有LED显示设定和当前温度, 对于焊接要求很高的情况(器件不耐高温)不能很好的控制焊接质量。
3. 少了开关, 这样每次用完都得插拔插头,用不带开关的插座的时候不大方便。

网友A:
调到280度的时候化锡时间再30s左右,这时间有点多啊,白光焊台比着快很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到280度的时候化锡时间再30s左右,这时间有点多啊,白光焊台比着快很多啊

白光的焊嘴小, 加热头是一体的, 比热容和热阻也小, 化锡速度比大多数的高频烙铁还快。

不过焊嘴价格就高多了, 而919一个也就5块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光的焊嘴小, 加热头是一体的, 比热容和热阻也小, 化锡速度比大多数的高频烙铁还快。 不过焊嘴价 ...

要说价高还是得是正点原子,一个焊头25元

网友:
这时间有点多啊,白光焊台比这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