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时钟缓冲电路的疑问

楼主:
下图是ADI常用的一种时钟缓冲电路,晶振先是经过一个NC7SZ04P5X反向,然后又经过一个NC7SVU04P5X反向。因为NC7SVU04P5X已经停产,很多地方都买不到,我想找一个参数相同的替代,不过我没弄明白为什么要选NC7SVU04P5X而不是用2个NC7SZ04P5X。我对比了2个器件的参数,但是不知道在这个时钟缓冲电路里因为考虑了哪个参考才必需选择NC7SVU04P5X这款器件。

网友A:
俩个的最大传播延迟(tpd)好像不一样

网友A:
这俩立创目前都有售卖

NC7SVU04P5X 交期长14工作日
NC7SZ04P5X 交期短几天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俩个的最大传播延迟(tpd)好像不一样

NC7SZ04的tpd在3.3v时的典型值是2.1ns最大值是4.5ns

NC7SVU04的最大值是3.3ns,不过一个是Cl=15pf Rl=1Mohm,另一个是Cl=30pf Rl=1Kohm,好像也没法直接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俩立创目前都有售卖 NC7SVU04P5X 交期长14工作日 NC7SZ04P5X 交期短几天天

3K起订量,用不上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