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高性能运动控制MCU 先楫HPM5361】板卡开箱与环境搭建手把手教程

楼主:
非常感谢EEWORLD与先辑官方提供的板卡与此次评测机会,我是一名在职的嵌入式软件工程师,主要从事的物联网单片机方向。工作中接触了很多形形色色的MCU,但是真正高性能和稳定可用于量产的芯片却非常少,在后面的评测贴中我将站在一个工程师的角度来测评与教学此块板卡,希望能对大家工作、学习有所帮助,同时这也是我第一次测评,有不够好的地方请各位指正话不多说先开箱:

拆开快递里面是一层红色泡泡袋,起到缓冲作用

拆开泡泡袋里面还有一层防静电袋(官方包装真的用心了)

好了,终于看到板卡的庐山真面目了

让我们来给这颗国产芯片一张特写

 到这里开箱环节就已经结束了,可以看到这块板卡的做工和质感是非常棒的,他拥有非常多的通信接口与控制接口。从细节一点的地方我们可以发现这块板卡采用的排针和PCB板都是镀金的,大大的增加了板卡的工作稳定性。下面进入第二个环节就是激动人心的通电环节:

我们将板卡通过TYPE—C连接上电源,我们可以看到电源指示灯被点亮,还有一颗由MCU控制的LED开始闪烁了起来。

我们打开电脑端的串口工具可以看到板卡输出了厂商信息:

平常大家对国产芯片的影响就是资料不全遇到问题都解决不了,但这一次不同以往了,先辑官方给到的资料非常详细,大家可以点击这个连接跳转到EEWORLD官方的帖子中去下载资料:https://bbs.eeworld.com.cn/elecplay/content/eea33c48

官方的资料说明中也有非常详细的教程,这里我们准备采用国产的开源RTOS:rt-thread系统来开发这块板卡,我们还可以使用更为方便的rt-thread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

接下来就是到了我们的教学环节,环境搭建:

首先进入rt-thread的官网,根据我们的电脑来选择安装版本(不知道为什么我截的图特别不清晰,大家凑合一下哈

下载好就可以开始安装,大家可以安装到自己想要安装的位置,安装也是非常简单,这里我忘记截图了,就不贴出来了。

安装好后我们打开rt-thread studio,软件默认就是中文版的,英语不好的小伙伴有福了,然后找到工具栏的SDK管理器安装板卡相对应的依赖和资源包:

1:安装板级资源包

2:安装RISC-V版的GCC交叉编译工具

3:OpenOCD调试工具下载

没错,就是如此简单,我们来新建一个工程来点一个灯看看吧

首先在左边空白处右击然后选择新建然后项目

然后选择新建RT-Thread项目

再然后按下图配置选项就行

 再然后这里需要等待几秒

到这里我们的项目就新建完成了,是不是非常简单那就让我们增加一点难度,都要点灯了怎么能少了hello world呢

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先把驱动装一下

打开资料里的这个目录,然后安装这个驱动:

插上我们的板卡,然后打开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两个设备如果两个都是COM设备或一个都没有就是驱动安装失败了,成功效果如图

下面我们打开app目录下的main.c文件

 添加我们的标准输入输出库,这样才能使用printf打印,然后在我们的闪灯任务中加入打印

接下来就是编译了,点击下图所示按钮即可一键编译,编译成功后可以下面看到flash和sram的使用情况

编译成功后再点击下载按钮将程序烧录进板卡中

然后我们打开串口工具就能看到输入的hello world了 (波特率默认是115200)

好了此次的开箱和环境搭建就到这里结束了,是不是非常简单呢作者感觉是“有手就行呢”同时也欢迎大家在帖子下面交流学习,教程和评测有不好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指出

nmg

网友:
先辑官方的资料还是比较给力的

网友A:
有个疑问,就是在插上我们的板卡,然后打开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两个设备如果两个都是COM设备或一个都没有就是驱动安装失败了

最后找解决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就是在插上我们的板卡,然后打开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两个设备如果两个都是COM设备或一个都没有 ...

重装驱动就能解决了哈

网友:
写的真好,详细。

网友:
先盛赞一下楼主,先收藏起来,慢慢研究研究,顶起来

网友:
真正高性能、稳定量产的单片机很少?楼主这个经验还是挺让我意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