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看,这个等长做的怎么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画的这个是不是 吃豆豆的游戏地图啊

网友:
等长布线。就是问一下老外什么叫自相矛盾,什么叫舍近求远。

网友B:
这个等长做的怎么样

PCB设计论坛  PCB设计

迷宫!!!

网友C:
不知道这样绕来绕去是不是最科学合理

网友:
做三个信号探测点出来。一个是你很满意的,一个满意,一个普通的。用示波器看看。绕来绕去阻抗应该很大的。

网友:
ddr耗电大是必然的。

网友:
射频信号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D:
ddr之类那么多线做等长,估计是要绕来绕去的。

网友E:
第一反应是这个PCB的元件布局是不是合理,pin有没有合理的做交换,这个看起来没等长之前最长和最短的走线相差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画的这个是不是 吃豆豆的游戏地图啊

是STM32的官方设计文件,看着挺有意思的,就分享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等长做的怎么样 PCB设计论坛  PCB设计  迷宫!!!

确实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样绕来绕去是不是最科学合理

这种绕法看着空间利用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ddr之类那么多线做等长,估计是要绕来绕去的。

这个是STM32的SDRAM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反应是这个PCB的元件布局是不是合理,pin有没有合理的做交换,这个看起来没等长之前最长和最短的走线相 ...

不是FPGA,STM32连接内容的管脚是固定的,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你这条线,几乎把所有的空间都利用上了。

同一条线的间隔宽度不一样,感觉不像是使用AD的等长调节工具做出来的,难道是手画的?或者用脚本?

网友:
这样啊,但只要是要等长,线多。那肯定要绕。 不过像这样一根线上几个弯弯宽度不一样 高多还不一样不知道是怎么搞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