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3期】任务3:控制蜂鸣器播放音乐

楼主:
【得捷电子Follow me第3期】任务3:控制蜂鸣器播放音乐

任务3:控制蜂鸣器播放音乐(必做任务)

使用Seeed Studio XIAO ESP32C3控制蜂鸣器发出不同频率的声音,并播放一段音乐

搭配器件:Seeed Studio XIAO ESP32C3、Seeed Studio Expansion Board Base for XIAO

操作过程:

1.蜂鸣器播放音乐简单原理

大家都知道,声音源于震动,SEEED的扩展板上集成了一颗压电蜂鸣器,可以把电信号转换成相应频率的震动。

2.确定引脚

查看扩展板引脚图,得知蜂鸣器buzzer的引脚是A3,再结合XIAO C3的引脚图得知使用的引脚是GPIO5。

3.初始化PWM引脚。

引用PWM库,初始化频率为440hz。

from machine import PWM,Pin

beep = PWM(Pin(5),freq=440,duty=500)

点击运行,我们就可以听到持续的蜂鸣器的响声。

4.播放音乐。

从网上寻找一个同年经典游戏超级玛丽的音乐,移植到我们的XIAO C3上面,废话不多说,直接贴代码。

from machine import PWM,Pin

import time

import _thread

beep = PWM(Pin(5),freq=50000,duty=500)

#cdefgab

s2 = [50000,262 ,294, 330 ,349 ,392 ,220 ,247 ]

s3 = [50000,523,587,659,698,784,440,494]

s4 = [50000,1044, 1175 ,1318, 1397 ,1568 ,880 ,988]

def play(level,power = 1,deltatime = 200):

    if power == 0:

        beep.freq(s2[level])

    elif power == 1:

        beep.freq(s3[level])

    elif power == 2:

        beep.freq(s4[level])

    time.sleep_ms(deltatime)

    beep.freq(50000)

def plays(l):

    for i in l:

        if len(i) == 3:

            play(i[0],i[1],i[2])

        else:

            play(i[0],i[1])

def test():

    plays([(3,2),(3,2),(0,2),(3,2),(0,2),(1,2),(3,2),(0,2),(5,2),(0,2,500)])

    plays([(1,2,600),(5,1,600),(3,1,600),(6,1,400),(7,1,400),(7,1),(6,1,400)])

    plays([(5,1),(3,2,400),(5,2),(6,2,400),(4,2),(5,2,400),(3,2,400),(1,2),(2,2),(7,1)])

    plays([(1,2,600),(5,1,600),(3,1,600),(6,1,400),(7,1,400),(7,1),(6,1,400)])

    plays([(5,1),(3,2,400),(5,2),(6,2,400),(4,2),(5,2,400),(3,2,400),(1,2),(2,2),(7,1)])

_thread.start_new_thread(test,())

f8fb34c8c2624e8fe6c6b321aac02b1f

网友:
先盛赞一下楼主,先收藏起来,慢慢研究研究,顶起来

网友A:
转换一个乐曲的话,有相关的转换软件吗?就是把乐曲转换为对应的和频率有关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换一个乐曲的话,有相关的转换软件吗?就是把乐曲转换为对应的和频率有关的数据。

替换相应的list就行,频率是跟音乐音符对应的,不用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