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3期】任务4:连接WiFi网络

楼主:
【得捷电子Follow me第3期】任务4:连接WiFi网络

任务4:连接WiFi网络(必做任务)

将Seeed Studio XIAO ESP32C3连接到WiFi网络,并访问互联网信息

搭配器件:Seeed Studio XIAO ESP32C3、Seeed Studio Expansion Board Base for XIAO、RF ANT 2.4GHZ/5.5GHZ PCB TRACE

操作过程:

1.简单的说明

XIAO C3使用microPython连接wifi网络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步骤。

①引用network库。

②声明wifi工作方式,因为我们需要连接wifi,所以工作方式选择STA_IF模式。

③连接到wifi。

2.连接到WIFI

输入以下代码,将SSID和password修改成你自己的wifi的名称和密码。

import utime

import network

#引用库

ssid = "baicaichongchong" #设置你的WiFi名称

password = "12345678" #设置你的WiFi密码

station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设置工作方式

station.active(True)#打开XIAO C3无线网络

station.connect(ssid, password)#连接wifiwhile station.isconnected() == False:

    pass

print("Connection successful")

print(station.ifconfig())

点击运行,如果得到类似下面的输出,说明已经成功将你的XIAO C3连接到了你的wifi。

  1. 简易网络时钟。

通过几个步骤,我们可以制作一个简单的网络时钟:

①连接WiFi网络使得XIAO C3可以连接到互联网。

②通过ntptime库连接网络授时服务器,获取网络事件并更新给扩展版板载的pcf8563 RTC芯片。

③读取时间并在SSD1306上进行显示。

import utime

import network

from machine import RTC

import time

from machine import I2C

import ntptime

import pcf8563

import ssd1306

ssid = "bai'cai'chong'chong"

password = "12345678"

station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station.active(True)

station.connect(ssid, password)

while station.isconnected() == False:

    pass

print("Connection successful")

print(station.ifconfig())

rtc = RTC()

ntptime.settime()

time.sleep(1)

print('sync success')

utime.localtime()

i2c = I2C(scl=7, sda=6)

r = pcf8563.PCF8563(i2c)

oled = ssd1306.SSD1306_I2C(128, 64, i2c)

print('rtc time')

r.datetime()

print(r.datetime()[3])

time.sleep(1)

print('sync system to pcf8563')

r.write_now()

station.active(False)

while True:

    nt = r.datetime()

    oled.fill(0)

    oled.text(f"{nt[0]}-{nt[1]}-{nt[2]}", 20, 20)

    oled.text(f"{nt[4]}:{nt[5]}:{nt[6]}", 40, 40)

    print(f"{nt[0]}-{nt[1]}-{nt[2]}  {nt[4]}:{nt[5]} {nt[6]}")

    #显示日期时间

    oled.show()

    time.sleep(1)

点击运行

bba217b5cd2fed9c87be46bd4c768f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