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的续流二极管的 反向漏电流过大,会引发二极管热失效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开关电源中续流二极管的损耗可以分成几部分:正向导通损耗、开关损耗、反向漏电损耗……其中反向漏电损耗是最小的。反向漏电损耗可以根据datasheet中反向漏电流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中续流二极管的损耗可以分成几部分:正向导通损耗、开关损耗、反向漏电损耗……其中反 ...

我知道正向导通损耗怎么算,那二极管的开关损耗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正向导通损耗怎么算,那二极管的开关损耗该如何计算呢

开关损耗比较难于计算,以前是通过示波器测量瞬时电压电流求积来测量损耗的。

网友:
开关电源中的续流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过大,会引发二极管热失效。反向漏电流增大,二极管发热量也会增大,如果长时间工作在较大反向漏电流下,二极管可能会失效。

网友:
开关电源中的续流二极管的 反向漏电流过大 ,会引起功耗增加,有可能导致损坏。

网友:
反向漏电都是uA级损耗正常情况下很小

网友:
当然,不用说是续流二极管即便是正常其他用途的二极管,,,

一个正常二极管PN结损坏,导致漏电,那是因为使用不当比如施加很高的反向电压造成,最终会发热导致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