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3期】任务2:驱动扩展板上的OLED屏幕

楼主:
一、任务主要内容

  • 驱动oled屏幕显示文本,图形和图片
  • 视频演示

二、驱动oled屏幕显示文本,图形和图片

根据seeed官网的信息,XIAO扩展板上集成了一块0.96寸的I2C接口的oled屏幕,使用的引脚是GPIO6和GPIO7,两个引脚貌似不支持硬件I2C,所以只能使用软件I2c来实现。

对于OLED的驱动,网上已经有很多大神写的开源库了,这里也就不再重复造轮子了

因为OLED屏幕的驱动芯片是SSD1306,所以在网上找到ssd1306的micropython库即可,多如牛毛,随便找一个都能用。

这里直接上链接:

下载完成后,将ssd1306.py文件上传到ESP32C3设备中备用

接下来是就是使用ssd1306的驱动库进行相关内容的显示

文本和图形显示比较简单,直接调用ssd1306的库函数就能实现了

例如下面的显示文本代码:

  • # 显示文字
  • oled.fill(0) # Clear the screen
  • oled.text("Hello, ESP32C3!", 10, 15)
  • oled.text("EEWORLD!", 30, 40)
  • oled.text("TEXT TESET...", 20, 55)
  • oled.show() # Show the text
  • time.sleep(2)

下面的图形显示代码

  • #显示图形
  • oled.fill(0) # Clear the screen
  • oled.line(0, 0, 100, 100, 1) # 画线
  • oled.rect(60, 10, 50, 30, 1) # 画矩形
  • oled.show()
  • time.sleep(2)

最后就是图片显示,图片显示会稍微复杂一点,会涉及到图片的简单处理。

第一步,准备一张128*64以内的图片,因为oled的屏幕像素大小是128*64的,所以不能超过这个尺寸

第二步,将图片设置为单色图片,也就是黑白的图片

第三步,将图片转为为.pbm格式并上传到ESP32C3设备中备用

图片格式转换的网址为:https://convertio.co/zh/

完成后如下:

第四步,编写代码显示上面准备的图片,代码中会用到famebuf库,步熟悉这个库的同学可以取看看这个库的详细介绍

上代码:

  • # 显示图片
  • with open('MicroPython.pbm', 'rb') as f: # 读取图片文件
  • f.readline() # 读取文件第一行,图片格式
  • width, height = [int(v) for v in f.readline().split()] # 读取图片像素大小
  • data = bytearray(f.read()) # 读取图片数据
  • f.close()
  • fbuf = framebuf.FrameBuffer(data, width, height, framebuf.MONO_HLSB) # 指定图片数据,大小及格式
  • oled.fill(0) # 清屏
  • oled.blit(fbuf, 0, 0) # 数据放入缓冲区
  • oled.show() # 显示
  • time.sleep(2)

三、视频演示

视频无法通过网址嵌入,就先以附件的方式放在这里吧

网友:
不错不错,每天学习一点点,知识积累就会增加。谢谢分享!帖子里介绍的几个工具挺好,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