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45双核点灯

楼主:
                                              Stm32h745双核点灯

  1. 生成一个空的带m4和m7的项目:
  2. 配置ld1为m4核使用,ld2,ld3为m7核使用。这个时候就会生成初始化代码,用户不用初始化了。直接使用IO口
  3. 写相关的点灯代码到m4和m7的main函数中

  4. 调试配置把m4和m7的debug文件都加进去
  5. 调试。
                                                           结束

网友A:
调试时,是在JTAG窗口选择对应的CPU调试么?如果两个核同时调试应该咋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试时,是在JTAG窗口选择对应的CPU调试么?如果两个核同时调试应该咋搞?

第四点上有写,是debug configuartions进去,startup里面添加  把cm4和cm7的都加进去。然后就可以调试两个内核同时运行了。他们两个的项目创建的时候会创建两个,但要分别编译。

网友B:
两个核有硬件同步模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核有硬件同步模块吗?

还没玩。但据说:

1,一个内核在另一个内核中具有生成中断的能力,可以使用中断。

2,以及两个内核都有访问的内存区域(共享内存)。可以用互锁机制共享内存,用信号量。 双核STM32H7内置了硬件信号量(HSEM)!

后续有时间实验了给大家汇报。

网友C:
学习了,双核编程没有做过,是双核共用一个JTAG接口,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双核编程没有做过,是双核共用一个JTAG接口,是吧

是共用一个jtag sw调试接口,共用外设(根据配置选择),但要各自编程,各自初始化,各自编译。内部也是各自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