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推荐

楼主:
有没有价格低、货源稳定,测温-20℃-85℃的电子温度传感器或NTC推荐的?

需求:便于与型材散热器器固定。可以粘接或螺钉连接,最好带引线直接插在板子的连接器上。

网友A:
【有没有价格低、货源稳定,测温-20℃-85℃的电子温度传感器或NTC推荐的?】

18B2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价格低、货源稳定,测温-20℃-85℃的电子温度传感器或NTC推荐的?】 18B20?

18B20?是单总线的温度传感器,这个芯片会不会很难搞。

网友:
-20℃-85℃,这个温度范围,用NTC热敏电阻,成本低.

网友C:
ntc最便宜,使用简单,输出稳定,也方便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价格低、货源稳定,测温-20℃-85℃的电子温度传感器或NTC推荐的?】 18B20?

18B20这几个封装适合测试板子上的温度,我想测试型材散热器温度,装在两个TO-3P封装三级管中间,TO-92的需要打个孔,塞进去,填充导热硅胶,不过这个散热器这个面厚度也就4mm,会穿,导热硅脂也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ntc最便宜,使用简单,输出稳定,也方便固定

关键在于封装,现在是散热器上有2个TO-3P三极管,想在两个中间测试温度。

网友:
如果想测量简单DS18B20是个不错的选择,直接就是数字信号,误差和精度都还行就是编程复杂点。NTC 10K也不错但是需要自己做ADC转换和稳定压或温流电路,温漂不好控制。精度要求不高可以选择

网友:
找到了一种,宝上的,实在O型线鼻子里灌环氧封装NTC电阻,带引线、带连接器,直接在O型线鼻子处固定就好。

网友:
热电偶比较好固定,不过温度范围太广了,可以世强网站上去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8B20?是单总线的温度传感器,这个芯片会不会很难搞。

这个不是学51单片机的时候就接触过嘛,你说的难搞,是环境使用难搞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学51单片机的时候就接触过嘛,你说的难搞,是环境使用难搞吗?

你也上学搞过,记得当年一根线上带好几个这个传感器,使用二叉树遍历所有传感器,挺费时间,现在的单片机也没几个支持单总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上学搞过,记得当年一根线上带好几个这个传感器,使用二叉树遍历所有传感器,挺费时间,现在的单片机 ...

没试过一根线上带好几个传感器,都一根线了,就很少一拖多了。现在单片机肯定也能支持单总线,只是不太乐意这么操作。

网友:
一般的NTC就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你这个需要多少精度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