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Key“智造万物,快乐不停”创意大赛】3、使用lv_port_esp32适配1.69寸触摸屏

楼主:
前言

我们这次使用的屏幕是淘宝上可以买到的IPS液晶屏,带触摸。由于很多小伙伴都想知道如何快速驱动这款屏幕和触摸,就写了这篇文章。

这款屏幕使用的屏幕驱动是st7789v,触摸驱动是CST816D。

一、下载源码并配置st7789屏幕显示

其实LVGL官方是有适配esp32的专用仓库的,虽然也有一年多没更新了,也能用。这个版本使用的是 LVGL 7.9版本,ESP-IDF是4.2版本(我自己电脑上是5.1版本,根据编译错误提示改几个函数就行了)。

1.1  直接使用命令下载源码,下载后获取子仓源码,全部完成后就可以开始配置了。

  • git clone --recursive https://github.com/lvgl/lv_port_esp32.git

1.2  进入源码目录后,先激活esp-idf环境。加载环境提示如下图

1.3 环境加载成功后,将目标设置成esp32-s3

1.4 设置完毕后,开启配置模式

1.4.1 选择屏幕驱动芯片

从前言的描述可以看到,我们使用的这款触摸屏的屏幕驱动是st7789,所以这里选择st7789

  1.4.2 激活反色模式,自定义SPI速度(若不修改SPI速度,默认是20MHz,会有点点卡)

  1.4.3 设置屏幕引脚,这里需要配置6个屏幕引脚,其中RST是不会影响屏幕驱动情况的,大部分情况下不设置问题也不大(未设置时需将屏幕RST引脚接电阻到3.3V拉高)。

  1.4.4 设置屏幕分辨率,开启颜色转换(就是RGB颜色排序问题,反正开启了颜色就正常了,这里不去讲解原理了,我也不会)

  1.4.5 设置屏幕旋转方向。这里选择最后一个(最后跟触摸屏数据要匹配,要么调屏幕,要么改触屏驱动计算方式)

1.4.5 关闭默认demo的自动滑动效果。接下来我们就要移植触屏驱动了,自己滑就行,没必要开这个。

  这样改完,直接编译,烧录到设备上,就能看到屏幕亮起来啦。

二、添加触摸屏驱动

添加触摸屏驱动其实没这么复杂,我们可以去抄袭一下成品的Arduino库,通过阅读库源码,可以看出初始化这个触摸屏并不需要折腾什么,上电后给一个复位信号,然后读取设备ID即可。

其实读取设备ID只是方便调试,例如读取不到ID可能是线接错了之类的。然后就可以定期从触摸屏寄存器里读取触摸数据就行了。

 [![arduino-library-badge](https://www.ardu-badge.com/badge/CST816S.svg?)](https://www.arduinolibraries.info/libraries/cst816-s)

按lvgl驱动的风格写好的代码如下:

2.1 添加cst816.h文件(components/lvgl_esp32_drivers/lvgl_touch/cst816.h)

  • #ifndef __CST816T_H
  • #define __CST816T_H
  • #include <stdint.h>
  • #include <stdbool.h>
  • #ifdef LV_LVGL_H_INCLUDE_SIMPLE
  • #include "lvgl.h"
  • #else
  • #include "lvgl/lvgl.h"
  • #endif
  • #ifdef __cplusplus
  • extern "C" {
  • #endif
  • typedef struct {
  • bool inited;
  • char product_id[1];
  • uint16_t max_x_coord;
  • uint16_t max_y_coord;
  • uint8_t i2c_dev_addr;
  • } cst816t_status_t;
  • #define CST816T_ADDR 0X15
  • #define CST816T_I2C_SLAVE_ADDR 0x15
  • void cst816t_init(uint16_t dev_addr);
  • bool cst816t_read(lv_indev_drv_t *drv, lv_indev_data_t *data);
  • #endif
  • #ifdef __cplusplus
  • }
  • // #endif
  • #endif /* __CST816T_H */

2.2 添加cst816.c文件

  • #include "cst816.h"
  • #include <driver/i2c.h>
  • #include <esp_log.h>
  • #ifdef LV_LVGL_H_INCLUDE_SIMPLE
  • #include <lvgl.h>
  • #else
  • #include <lvgl/lvgl.h>
  • #endif
  • #include "../lvgl_i2c_conf.h"
  • #include "tp_i2c.h"
  • #define TAG "CST816T"
  • static cst816t_status_t cst816t_status;
  • uint8_t cst816t_read_len(uint16_t reg_addr, uint8_t *data, uint8_t len) {
  • uint8_t res = 0;
  • res = i2c_master_write_read_device(TOUCH_I2C_PORT, CST816T_ADDR, ®_addr, 1,
  • data, len, 1000 / portTICK_PERIOD_MS);
  • return res;
  • }
  • uint8_t cst816t_chipId(void) { return 0; }
  • static esp_err_t cst816t_get_touch_points_num(uint8_t *touch_points_num) {
  • uint8_t res = 0;
  • res = cst816t_read_len(0x02, touch_points_num, 1);
  • return res;
  • }
  • esp_err_t cst816t_read_pos(uint8_t *touch_points_num, uint16_t *x,
  • uint16_t *y) {
  • uint8_t data[4];
  • cst816t_get_touch_points_num(touch_points_num);
  • if (0 == *touch_points_num) {
  • *x = 0;
  • *y = 0;
  • return 1;
  • } else {
  • cst816t_read_len(0x03, data, 4);
  • *x = ((data[0] & 0x0f) << 8) | data[1];
  • *y = ((data[2] & 0x0f) << 8) | data[3];
  • }
  • return ESP_OK;
  • }
  • esp_err_t cst816t_i2c_read(uint8_t slave_addr, uint16_t register_addr,
  • uint8_t *data_buf, uint8_t len) {
  • i2c_cmd_handle_t i2c_cmd = i2c_cmd_link_create();
  • i2c_master_start(i2c_cmd);
  • i2c_master_write_byte(i2c_cmd, (slave_addr << 1) | I2C_MASTER_WRITE, true);
  • i2c_master_write_byte(i2c_cmd, register_addr, I2C_MASTER_ACK);
  • i2c_master_start(i2c_cmd);
  • i2c_master_write_byte(i2c_cmd, (slave_addr << 1) | I2C_MASTER_READ, true);
  • i2c_master_read_byte(i2c_cmd, data_buf, I2C_MASTER_NACK);
  • i2c_master_stop(i2c_cmd);
  • esp_err_t ret =
  • i2c_master_cmd_begin(TOUCH_I2C_PORT, i2c_cmd, 1000 / portTICK_PERIOD_MS);
  • i2c_cmd_link_delete(i2c_cmd);
  • return ret;
  • }
  • esp_err_t cst816t_i2c_write8(uint8_t slave_addr, uint16_t register_addr,
  • uint8_t data) {
  • i2c_cmd_handle_t i2c_cmd = i2c_cmd_link_create();
  • i2c_master_start(i2c_cmd);
  • i2c_master_write_byte(i2c_cmd, (slave_addr << 1) | I2C_MASTER_WRITE, true);
  • i2c_master_write_byte(i2c_cmd, register_addr, I2C_MASTER_ACK);
  • i2c_master_start(i2c_cmd);
  • i2c_master_write_byte(i2c_cmd, data, true);
  • i2c_master_stop(i2c_cmd);
  • esp_err_t ret =
  • i2c_master_cmd_begin(TOUCH_I2C_PORT, i2c_cmd, 1000 / portTICK_PERIOD_MS);
  • i2c_cmd_link_delete(i2c_cmd);
  • return ret;
  • }
  • void cst816t_init(uint16_t dev_addr) {
  • if (!cst816t_status.inited) {
  • cst816t_status.i2c_dev_addr = dev_addr;
  • uint8_t data_buf[10];
  • esp_err_t ret;
  • ESP_LOGI(TAG, "Checking for CST816T Touch Controller ");
  • if ((ret = cst816t_i2c_read(dev_addr, 0x15, &data_buf, 1) != ESP_OK)) {
  • vTaskDelay(pdMS_TO_TICKS(10));
  • ESP_LOGE(TAG, "Error reading from device: %s",
  • esp_err_to_name(ret)); // Only show error the first time
  • // return;
  • }
  • if ((ret = cst816t_i2c_read(dev_addr, 0xa7, &data_buf, 1) != ESP_OK)) {
  • ESP_LOGE(TAG, "Error reading from device: %s",
  • esp_err_to_name(ret)); // Only show error the first time
  • ESP_LOGE(TAG, "device ID: %02x", data_buf[0]);
  • // return;
  • }
  • cst816t_status.inited = true;
  • }
  • }
  • bool cst816t_read(lv_indev_drv_t *drv, lv_indev_data_t *data) {
  • uint8_t touch_points_num = 0;
  • uint16_t x = 0;
  • uint16_t y = 0;
  • cst816t_read_pos(&touch_points_num, &x, &y);
  • #if CONFIG_LV_TOUCH_INVERT_X
  • x = LV_HOR_RES_MAX - x;
  • #endif
  • #if 1
  • y = 280 - y;
  • #endif
  • #if 1
  • int16_t swap_buf = x;
  • x = y;
  • y = swap_buf;
  • #endif
  • data->point.x = x;
  • data->point.y = y;
  • if (touch_points_num > 0) {
  • data->state = LV_INDEV_STATE_PR;
  • ESP_LOGI(TAG, "X=%u Y=%u", data->point.x, data->point.y);
  • ESP_LOGV(TAG, "X=%u Y=%u", data->point.x, data->point.y);
  • } else {
  • data->state = LV_INDEV_STATE_REL;
  • }
  • return false;
  • }

2.3 在touch_driver.c文件里添加对应的初始化代码和触屏读取函数调用,如果不添加,就没办法获取到触屏数据。

components/lvgl_esp32_drivers/lvgl_touch/touch_driver.c

  • void touch_driver_init(void)
  • {
  • #if defined (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XPT2046)
  • xpt2046_init();
  • #elif defined (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FT6X06)
  • ft6x06_init(FT6236_I2C_SLAVE_ADDR);
  • #elif defined (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STMPE610)
  • stmpe610_init();
  • #elif defined (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ADCRAW)
  • adcraw_init();
  • #elif defined (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FT81X)
  • /* nothing to do */
  • #elif defined (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RA8875)
  • ra8875_touch_init();
  • #elif defined (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CST816)
  • cst816t_init(CST816T_I2C_SLAVE_ADDR);
  • #endif
  • }
  • bool touch_driver_read(lv_indev_drv_t *drv, lv_indev_data_t *data)
  • {
  • bool res = false;
  • #if defined (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XPT2046)
  • res = xpt2046_read(drv, data);
  • #elif defined (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FT6X06)
  • res = ft6x36_read(drv, data);
  • #elif defined (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STMPE610)
  • res = stmpe610_read(drv, data);
  • #elif defined (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ADCRAW)
  • res = adcraw_read(drv, data);
  • #elif defined (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FT81X)
  • res = FT81x_read(drv, data);
  • #elif defined (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RA8875)
  • res = ra8875_touch_read(drv, data);
  • #elif defined (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CST816)
  • res = cst816t_read(drv, data);
  • #endif
  • return res;
  • }

2.4 touch_driver.h 添加cst816.h头文件引用。如果不添加会有编译错误,提示找不到上一步加到代码里的两个函数。

components/lvgl_esp32_drivers/lvgl_touch/touch_driver.h

  • #if defined (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XPT2046)
  • #include "xpt2046.h"
  • #elif defined (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FT6X06)
  • #include "ft6x36.h"
  • #elif defined (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STMPE610)
  • #include "stmpe610.h"
  • #elif defined (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ADCRAW)
  • #include "adcraw.h"
  • #elif defined (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FT81X)
  • #include "FT81x.h"
  • #elif defined (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RA8875)
  • #include "ra8875_touch.h"
  • #elif defined (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CST816)
  • #include "cst816.h"
  • #endif

2.5 在构建系统配置文件里添加cst816驱动文件配置,如果不添加,在链接阶段会提示找不到cst816t_read和cst816t_init这两个符号

components/lvgl_esp32_drivers/CMakeLists.txt

  • # Add touch driver to compilation only if it is selected in menuconfig
  • if(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
  • list(APPEND SOURCES "lvgl_touch/touch_driver.c")
  • list(APPEND LVGL_INCLUDE_DIRS lvgl_touch)
  • # Include only the source file of the selected
  • # touch controller.
  • if(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XPT2046)
  • list(APPEND SOURCES "lvgl_touch/xpt2046.c")
  • elseif(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FT6X06)
  • list(APPEND SOURCES "lvgl_touch/ft6x36.c")
  • elseif(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STMPE610)
  • list(APPEND SOURCES "lvgl_touch/stmpe610.c")
  • elseif(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ADCRAW)
  • list(APPEND SOURCES "lvgl_touch/adcraw.c")
  • elseif(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FT81X)
  • list(APPEND SOURCES "lvgl_touch/FT81x.c")
  • elseif(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RA8875)
  • list(APPEND SOURCES "lvgl_touch/ra8875_touch.c")
  • elseif(CONFIG_LV_TOUCH_CONTROLLER_CST816)
  • list(APPEND SOURCES "lvgl_touch/cst816.c")
  • endif()
  • if(CONFIG_LV_TOUCH_DRIVER_PROTOCOL_SPI)
  • list(APPEND SOURCES "lvgl_touch/tp_spi.c")
  • elseif(CONFIG_LV_TOUCH_DRIVER_PROTOCOL_I2C)
  • list(APPEND SOURCES "lvgl_touch/tp_i2c.c")
  • endif()
  • endif()

三、修改Kconfig文件

由于我们添加了CST816的相关源码 ,按LVGL的风格配置好Kconfig信息,用来添加触摸屏的引脚和部分配置。

(文件路径components/lvgl_esp32_drivers/lvgl_touch/Kconfig)

将第3行到40行修改成以下内容,主要就是添加CST816的配置信息

  • config LV_TOUCH_CONTROLLER
  • int
  • default 0 if LV_TOUCH_CONTROLLER_NONE
  • default 1 if LV_TOUCH_CONTROLLER_XPT2046
  • default 2 if LV_TOUCH_CONTROLLER_FT6X06
  • default 3 if LV_TOUCH_CONTROLLER_STMPE610
  • default 4 if LV_TOUCH_CONTROLLER_ADCRAW
  • default 5 if LV_TOUCH_CONTROLLER_FT81X
  • default 6 if LV_TOUCH_CONTROLLER_RA8875
  • default 7 if LV_TOUCH_CONTROLLER_CST816
  • choice
  • prompt "Select a touch panel controller model."
  • default LV_TOUCH_CONTROLLER_NONE
  • help
  • Select the controller for your touch panel.
  • config LV_TOUCH_CONTROLLER_NONE
  • bool "None"
  • config LV_TOUCH_CONTROLLER_XPT2046
  • select LV_TOUCH_DRIVER_PROTOCOL_SPI
  • bool "XPT2046"
  • config LV_TOUCH_CONTROLLER_FT6X06
  • select LV_TOUCH_DRIVER_PROTOCOL_I2C
  • bool "FT6X06"
  • config LV_TOUCH_CONTROLLER_STMPE610
  • select LV_TOUCH_DRIVER_PROTOCOL_SPI
  • bool "STMPE610"
  • config LV_TOUCH_CONTROLLER_ADCRAW
  • select LV_TOUCH_DRIVER_ADC
  • bool "ADCRAW"
  • config LV_TOUCH_CONTROLLER_FT81X
  • select LV_TOUCH_DRIVER_PROTOCOL_SPI
  • bool "FT81X"
  • config LV_TOUCH_CONTROLLER_RA8875
  • select LV_TOUCH_DRIVER_DISPLAY
  • bool "RA8875"
  • config LV_TOUCH_CONTROLLER_CST816
  • select LV_TOUCH_DRIVER_PROTOCOL_I2C
  • bool "CST816"
  • select LV_TOUCH_DRIVER_DISPLAY
  • bool "CST816"
  • endchoice

在倒数第二行添加 CST816的额外配置内容,并按原理图的引脚指定好默认引脚。

  • menu "Touchpanel Configuration (CST816)"
  • depends on LV_TOUCH_CONTROLLER_CST816
  • config LV_TOUCH_I2C_SDA
  • int
  • prompt "GPIO for SDA (I2C)"
  • range 0 39 if IDF_TARGET_ESP32
  • range 0 43 if IDF_TARGET_ESP32S2
  • default 14
  • help
  • Configure the I2C touchpanel SDA pin here.
  • config LV_TOUCH_I2C_SCL
  • int "GPIO for clock signal SCL (I2C)"
  • range 0 39 if IDF_TARGET_ESP32
  • range 0 43 if IDF_TARGET_ESP32S2
  • default 13
  • help
  • Configure the I2C touchpanel SCL pin here.
  • config LV_TOUCH_PIN_IRQ
  • int "GPIO for IRQ (Interrupt Request)"
  • range 0 39 if IDF_TARGET_ESP32
  • range 0 43 if IDF_TARGET_ESP32S2
  • default 21 if LV_PREDEFINED_PINS_38V4
  • default 21
  • help
  • Configure the touchpanel IRQ pin here.
  • config LV_TOUCH_INVERT_X
  • bool
  • prompt "Invert X coordinate value"
  • default n
  • config LV_TOUCH_INVERT_Y
  • bool
  • prompt "Invert Y coordinate value"
  • default n
  • endmenu

然后编译好源码,就可以上传到板子上测试了。测试视频如下,触摸还是比较流畅的。

网友: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touch

视频在这里

网友A:
就怕这种库的适配,要是没有教程,真心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怕这种库的适配,要是没有教程,真心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感觉玩多了RTOS就熟悉了,我也是第一次折腾这个,也没啥能参考的教程。一个多小时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内容中含有视频,请点击上方账号返回原楼层观看
视频在这里

稳定在33FPS,看来还不错。

网友C:
居然支持那么多种屏幕芯片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居然支持那么多种屏幕芯片驱动。

没支持的屏也可以去抄一下Arduino的库,难度不算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支持的屏也可以去抄一下Arduino的库,难度不算大

最近正准备抄Arduino的SD卡库呢。

网友:
楼主,你好,按照你的方法移植cst816T的驱动,编译发现缺头文件,尤其是这个tp_i2c.h ,请问在哪?#include "../lvgl_i2c_conf.h" #include "tp_i2c.h"

网友D:
新手小白一枚,按照上面你的方法,把显示给搞定了,谢谢。触摸部分沿用你的方法,编译缺lvgl_i2c_conf.h和tp_i2c.h两个头文件,请楼主帮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新手小白一枚,按照上面你的方法,把显示给搞定了,谢谢。触摸部分沿用你的方法,编译缺lvgl_i2c_conf.h和t ...

发一下具体报错的详细信息看看,我印象中没有这种错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发一下具体报错的详细信息看看,我印象中没有这种错误

编译cst816.c时报错,找不到vgl_i2c_conf.h 和tp_i2c.h

我用的是lvgl8.3,我看你用的是7.9。会不会和版本有关系?这个两个头文件我在我机器里的lvgl文件夹里也是搜索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编译cst816.c时报错,找不到vgl_i2c_conf.h 和tp_i2c.h 我用的是lvgl8.3,我看你用的是7.9。会不会和版 ...

8.3也可以不用lvgl的内置驱动吧,你是用微雪的板子还是自己做的?如果是微雪的,我晚点会开源一个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8.3也可以不用lvgl的内置驱动吧,你是用微雪的板子还是自己做的?如果是微雪的,我晚点会开源一个工程

用的是微雪的板子,我看了下,老版本lvgl的内置驱动有我缺少的那两个头文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8.3也可以不用lvgl的内置驱动吧,你是用微雪的板子还是自己做的?如果是微雪的,我晚点会开源一个工程

楼主有空开微雪的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空开微雪的工程

https://gitee.com/walker2048/esp32_169t/tree/master/2_throughput_test/lv_esp32

这个是之前无聊折腾的espnow吞吐量测试案例,适配的lvgl 9.1,最近暂时没空折腾,先看看这个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