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高性能运动控制MCU 先楫HPM5361】基于RT-Thread Studio搭建开发环境

楼主:
  • 前言

本文分享基于RT-Thread Studio搭建开发环境。

  • 准备
  1. 安装驱动

sdk_env_v1.3.0\tools\FTDI_InstallDriver.exe

  1. 安装RT-Thread Studio
  2. 安装最新的rt-thread源码

  1. 安装板级支持包

  1. 安装工具链

  1. 安装调试工具

  • 创建工程

菜单栏

文件->新建->RT-Thread项目

设置编译方式,这里在ram中debug如下选择

编译报错

右键点击工程名字->同步scons配置到项目

再编译就OK了。

  • 仿真

将板子 BOOT PIN 调到 BT0: OFF, BT1:OFF 的位置 。

按照如下短接5个跳线帽。默认官方是使用外部JTAG所以5个跳线帽是断开的,使用板载DEBUG需要短接。

点击甲壳虫进入debug模式

连接串口115200-8-n-1,运行,打印如下

  • 总结

该开发板系列支持不同的开发方式,官方推荐的是SEGGER Embedded Studio for RISC-V ,但是开发环境是商业软件需要授权。 也支持gcc工具链可以结合vscode搭建开发环境但是配置比较繁琐。改系列开发板适配了RT-Thread Studio开发环境搭建更简单推荐使用。

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1. 需要同步scons配置到工程否则编译出错。
  2. 使用板载debug需要短路5个跳线帽。板子没有带跳线帽需要自己准备。最好是板子上就带就好了,免得还要用户自己去找。

网友A:
该开发板系列支持不同的开发方式,官方推荐的是SEGGER Embedded Studio for RISC-V ,但是开发环境是商业软件需要授权。 也支持gcc工具链可以结合vscode搭建开发环境但是配置比较繁琐。改系列开发板适配了RT-Thread Studio开发环境搭建更简单推荐使用。

但是吧RTT还有很多坑坑的。

网友B:
别误导,segger embedded studio对于开发先楫商业免费。只需官网申请lic,也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误导,segger embedded studio对于开发先楫商业免费。只需官网申请lic,也很快。

不存在什么误导。

先楫只是通过买断许可,对使用HPMxxxx系列RISC-V微控制器的客户提供免费商用,这改变不了segger embedded studio是商业软件需要授权的事实。

现在segger和先楫都是推广阶段所以才有该"福利", 随着客户量变大,就会涉及利益问题,

先楫和segger还能不能保持继续合作,以后先楫还会不会继续出这个钱做推广,还是未知数。

对于公司技术平台选择,不仅仅要考虑当前,某一个MUC的选择。而是要考虑将来,对于小公司一旦绑定了其平台,以后厂家改变策略,就有的好受了。尤其是小公司将会很被动。

总的来说选择开源的肯定是更安全可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开发板系列支持不同的开发方式,官方推荐的是SEGGER Embedded Studio for RISC-V ,但是开发环境是商业软 ...

看坑怎么定义,个人觉得99%以上的坑只是因为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平台其实都是有坑的,每个平台其实都会有一些需要注意可能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RCSN 发表于 2023-11-28 08:10 别误导,segger embedded studio对于开发先楫商业免费。只需官 ...

    先楫有免费的GCC,有免费商用的SES,总比ARM生态里没有免费的商业IDE用好多了吧。

    我知道ses是商业软件,需要授权怎么了,先楫免费申请个lic也很简单啊。

      https://license.segger.com/hpmicro.cgi

     既然你提到说买断许可,那还需要担心商业这些问题吗?先楫发展到现在早就过了品牌推广阶段。

     相比arm开发用盗版的话,SES不用盗版都可以免费用,Segger也不会来找,这不宽松多了吗

网友D:
很不错的分享!先看看,学习!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E:
上手方便吗,有没有代码提示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手方便吗,有没有代码提示的功能

个人觉得好比较好上手,这些基本功能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不错的分享!先看看,学习!感谢楼主的分享!

感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