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达H-30T高温休眠版恒温电烙铁评测】 温升测试

楼主:
阿尔达H-30T高温休眠版恒温电烙铁评测 温升测试

< class="p" style="">今天用公司里的炉温巡检仪对阿尔达H-30T高温休眠版恒温电烙铁进行温升测试,首先这里说明一下我是如何测试的,将测试仪的两条线用纸胶带粘在烙铁头上的两个点,然后将烙铁插上电,然后按下测试仪的REC按键就可以自动测试,记录温度数据的间隔时间是5S,这款仪器测试的最小时间可以是一秒,但这种数据会比较大,在用软件读取数据时比较费时,所以选择用5秒。测试记录的数据是存储在仪器里面,然后电脑里安装一个软件,再通过USB数据线连接仪器,把数据读取出来。好了,现在就直接上图吧,下面是连接仪器的图片。

< class="p" style="">

< class="p" style="">下面就是测试的过程,在烙铁插头接上电源插座的时候,烙铁闪得不是很快,是因为我把温度调得最低了,且有报警的声音。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后面的视频看到,前面说了把烙铁的温度调到最低,是因为纸胶带的耐高温只有150,所以经受不了200度以上,因为公司的耐高温胶水刚好用完了,所以才用纸胶带。有报警现象,个人的看法是仪器里面的电路里一个参考地的平面,是与感温线相通的,所以是将烙铁接地了,因此出现一直报警的声响,在将测温线拆掉之后就不会,会在另一个熔锡的视频里可以进行比对。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下面给出电脑软件从仪器里读出的数据:

< class="p" style="">从以上图可知烙铁的温度上升速度不快,个人分析认为是与烙铁的报警现象有关,或许是在报敬的情况下也依然能加热,但类似于休眠模式非常缓慢的上升,所以才得到上面的测试数据。

< class="p" style="">下图则是烙铁实际上电用焊锡丝测试熔锡的时间,测试表明确实不小于25S就可以上升到熔锡的温度,本人测试的时间是20s就达到了熔锡的温度。

测温度

熔锡

熔锡

网友A:
这种测试结果还是比较好的,能清晰的知道温度上升的过程,二十几秒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测试结果还是比较好的,能清晰的知道温度上升的过程,二十几秒还不错。

嗯,用仪器测的,数据记录得比较全,所以会清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