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光光源设计仿真输出为啥是一个负值?

楼主:
在multisim软件仿真了用TI官网中的WEBENCH软件设计一款UC3842的电源,仿真的结果是一个负值,请问是什么情况 ,按照我的理解是整流过后不是直流电压310v左右吗?但是仿真结果是196v开始往上递增

网友:
【仿真的结果是一个负值,请问是什么情况 】

图中上面绿色箭头所指处整流桥D1输出负端未接地(GND)。

网友:
上帖图中右边斜箭头所指处两交叉线并未联接,加上一个“点”(dot)才是联接状态。

这样的错误还有很多,不再列举。

网友:
下面图中,两个绿色圆框里面的“地线”符号必须是同一个地线符号,同样,两个红色圆框中的“地线”符号也必须是同一个地线符号。否则,仿真软件将认为并未联接,你的电压表也不是测量开关电源的直流供电电压,不是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