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DRAM奇怪的读写问题

楼主:
斥巨资买了一块STM32F746G-DISCO开发板,上电工作正常。应该不存在硬件或PCB布线问题。我想仔细的研究一下STM32的所有硬件接口,就开始做实验,但是就是一个SDRAM的实验就让我很崩溃。

过程如下:使用STM32CubeMX最新版6.10.0,参考BOARD Selector的设计,设置了一个简单应用。

参数于参考相同。GPIO的设置也相同,这点很重要,因为默认的GPIO和板子的设计是有出入的。需要修改PC3的引脚。

修改完成后,需要修改CLOCK的设置也要与开发板相同。

因为很多的外设没有设置,所以和参考设计有些出入。但是基本是相同的。接下来就是程序了。代码如下:

  • int main(void)
  • {
  • /* USER CODE BEGIN 1 */
  • uint16_t sdramv[1000] __attribute__ ((at(0xC0000000)));
  • /* USER CODE END 1 */
  • /* MCU Configuration--------------------------------------------------------*/
  •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 HAL_Init();
  •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 USER CODE END Init */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 SystemClock_Config();
  •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 MX_GPIO_Init();
  • MX_FMC_Init();
  • MX_USART1_UART_Init();
  • /* USER CODE BEGIN 2 */
  • printf("\n\r UART Printf Example: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n\r");
  • /* USER CODE END 2 */
  • sdramv[0] = 1000;
  • sdramv[1] = 2000;
  • // for(int16_t i=2;i<2000;i++)
  • // {
  • // sdramv[i]=(int16_t)i;
  • // }
  • printf("value=%d\n",sdramv[0]);
  • printf("value=%d\n",sdramv[1]);
  • // for(int16_t i=0;i<2;i++)
  • // {
  • // printf("value=%d\n",sdramv[i]);
  • // }
  • /* Infinite loop */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 while (1)
  • {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HAL_Delay(100);
  • /* USER CODE BEGIN 3 */
  • }
  • /* USER CODE END 3 */
  • }

代码主要是使用一个数组读写数据和printf输出内存数据,检验程序是否成功。

这个程序运行结果与预期相同。但是将程序修改成循环就不一样了。

  • int main(void)
  • {
  • /* USER CODE BEGIN 1 */
  • uint16_t sdramv[1000] __attribute__ ((at(0xC0000000)));
  • /* USER CODE END 1 */
  • /* MCU Configuration--------------------------------------------------------*/
  •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 HAL_Init();
  •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 USER CODE END Init */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 SystemClock_Config();
  •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 MX_GPIO_Init();
  • MX_FMC_Init();
  • MX_USART1_UART_Init();
  • /* USER CODE BEGIN 2 */
  • printf("\n\r UART Printf Example: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ART\n\r");
  • /* USER CODE END 2 */
  • // sdramv[0] = 1000;
  • // sdramv[1] = 2000;
  • for(int16_t i=0;i<2;i++)
  • {
  • sdramv[i]=(int16_t)i;
  • }
  • // printf("value=%d\n",sdramv[0]);
  • // printf("value=%d\n",sdramv[1]);
  • for(int16_t i=0;i<2;i++)
  • {
  • printf("value=%d\n",sdramv[i]);
  • }
  • /* Infinite loop */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 while (1)
  • {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HAL_Delay(100);
  • /* USER CODE BEGIN 3 */
  • }
  • /* USER CODE END 3 */
  • }

  程序就卡在这里无法继续。程序根本就到不了循环。

  程序逻辑上应该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请知道的高手给指导。

网友:
后面的程序连初始化都进入不了。

网友:
学习!感谢楼主的分享,楼主的分享很不错!

网友:
这个问题搞定了,是因为除了MX_FMC_Init外还需要启动SDRAM外设的操作。

  • static void BSP_SDRAM_Initialization_Sequence(SDRAM_HandleTypeDef *hsdram, FMC_SDRAM_CommandTypeDef *Command)
  • {
  • __IO uint32_t tmpmrd =0;
  • /* Step 3: Configure a clock configuration enable command */
  • Command->CommandMode = FMC_SDRAM_CMD_CLK_ENABLE;
  • Command->CommandTarget = FMC_SDRAM_CMD_TARGET_BANK1;
  • Command->AutoRefreshNumber = 1;
  • Command->ModeRegisterDefinition = 0;
  • /* Send the command */
  • HAL_SDRAM_SendCommand(hsdram, Command, SDRAM_TIMEOUT);
  • /* Step 4: Insert 100 us minimum delay */
  • /* Inserted delay is equal to 1 ms due to systick time base unit (ms) */
  • HAL_Delay(1);
  • /* Step 5: Configure a PALL (precharge all) command */
  • Command->CommandMode = FMC_SDRAM_CMD_PALL;
  • Command->CommandTarget = FMC_SDRAM_CMD_TARGET_BANK1;
  • Command->AutoRefreshNumber = 1;
  • Command->ModeRegisterDefinition = 0;
  • /* Send the command */
  • HAL_SDRAM_SendCommand(hsdram, Command, SDRAM_TIMEOUT);
  • /* Step 6 : Configure a Auto-Refresh command */
  • Command->CommandMode = FMC_SDRAM_CMD_AUTOREFRESH_MODE;
  • Command->CommandTarget = FMC_SDRAM_CMD_TARGET_BANK1;
  • Command->AutoRefreshNumber = 8;
  • Command->ModeRegisterDefinition = 0;
  • /* Send the command */
  • HAL_SDRAM_SendCommand(hsdram, Command, SDRAM_TIMEOUT);
  • /* Step 7: Program the external memory mode register */
  • tmpmrd = (uint32_t)SDRAM_MODEREG_BURST_LENGTH_1 |
  • SDRAM_MODEREG_BURST_TYPE_SEQUENTIAL |
  • SDRAM_MODEREG_CAS_LATENCY_2 |
  • SDRAM_MODEREG_OPERATING_MODE_STANDARD |
  • SDRAM_MODEREG_WRITEBURST_MODE_SINGLE;
  • Command->CommandMode = FMC_SDRAM_CMD_LOAD_MODE;
  • Command->CommandTarget = FMC_SDRAM_CMD_TARGET_BANK1;
  • Command->AutoRefreshNumber = 1;
  • Command->ModeRegisterDefinition = tmpmrd;
  • /* Send the command */
  • HAL_SDRAM_SendCommand(hsdram, Command, SDRAM_TIMEOUT);
  • /* Step 8: Set the refresh rate counter */
  • /* (15.62 us x Freq) - 20 */
  • /* Set the device refresh counter */
  • hsdram->Instance->SDRTR |= ((uint32_t)((1292)<< 1));
  • }

否则无法使用FMC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