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版AD铺铜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用新版AD,铺铜后如果再走一条相同网络的线条,这个铺铜会给这个同网络线条“让路”,请问怎么能避免这种问题?

网友:
之前改过设置,把铺铜改为Pour Over All same Net Objects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有遇到过,没找到解决办法,只要是你自己拉的线,软件就会单独对待,之前又底线就是这样的,后来我都是先覆铜在拉地线搭上

网友A:
这样处理只能说是最笨的方法了,应该是有哪块可以设置,不过还没有找到,线不多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处理只能说是最笨的方法了,应该是有哪块可以设置,不过还没有找到,线不多还可以

改这个地方就好用了

网友B:
Don't Pour Over Same Net Objects

还真不常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Don't Pour Over Same Net Objects 还真不常用这个

我也只有在有一些电路不能覆铜,还需要地线的时候才会遇到

网友:
铺铜改为Pour Over All same Net Objects

网友:
是不是什么地方设置了规则  过不了、、铺铜规则就这几个、、没有什么问题  重新刷新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