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达H-30T高温休眠版恒温电烙铁+不一样的融焊锡测试

楼主:
    最近测试了 阿尔达H-30T高温休眠版恒温电烙铁 的融焊锡测试,结果可能和大家的不一样,毕竟,所用的方法也不一样。大家不必纠结,

结果仅做参考用。

     用到的焊锡是云南白猴,0.8mm线径的,常规焊锡丝。0.8mm线径的焊锡丝刚刚好,适合焊元器件。0.6mm较小,1.0mm较大。

   每次测试前用手摸洛铁头,确认是室温。不一样的融焊锡,主要是把焊锡缠绕在洛铁头上面4-5圈,测试完全融化的时间。

   此处测试的主要温度分为400°和600°。200°也测试了,发现过来好久没有融化,就没有必要展现了。纠正一点,此焊锡不是低温焊锡

    先来看看400°的融焊锡时间。

400度

   再来看看600°的融焊锡时间。

600度

  从视频,我们可以看出600°的融焊锡时间比400°快了近10S(消除误差,两次操作均有误差的)。600°的时候,接近官方说的25S。从视频可以看出,23S左右开始融焊锡了。圈了4-5圈,耗时要长一点。这是正常现象。

  后面,我们测试 阿尔达H-30T高温休眠版恒温电烙铁 的其他功能,敬请期待。

网友A:
200°也测试了,发现过来好久没有融化,你不是低温焊锡,焊锡的熔点多在200度以上肯定化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也测试了,发现过来好久没有融化,你不是低温焊锡,焊锡的熔点多在200度以上肯定化不了

低温锡有点贵,

网友B:
加热应该是线性的,估计没到600度的时候,锡已经开始融化了。

网友:
有铅的低温焊锡丝比常用那种熔点低了四五十度℃左右

不是低温的,200℃熔化起来会慢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热应该是线性的,估计没到600度的时候,锡已经开始融化了。

设置600,开机回全功率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热应该是线性的,估计没到600度的时候,锡已经开始融化了。

设置600,开机回全功率运行

嗯啊,400应该不是全功率,所以我说像线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