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USB接口同时使用USB和USB转串口功能

楼主:
我想同时使用STM32的串口和USB功能, 所以想问下有没有这种芯片或者设计, 一组USB信号进去引出一组USB信号和一组串口信号, 这样一个USB口就能同时使用USB功能和串口了.

我想到的办法就是一组USB信号通过USB HUB芯片一分二, 然后一组接到STM32, 另一组通过CH340接到STM32

但是目前找到的芯片都是一分四, 我只用两个好像有点浪费.

而且总感觉这个设计有点怪怪的好像不怎么靠谱, 所以请各位大神看看有没有什么推荐方案.

网友:
好像只能使用你这种USB分线器的方式吧,想不出别的了,等个大佬

网友:
我理解的是:这个电路必须要有usb hub功能和usb设备功能。

如果没有usb hub功能电脑认不出有两个usb口,插上电脑电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usb口。

没有usb设备功能电脑认不出有两个设备。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的思路应该还是比较好的。没什么毛病。 除非你的stm32能整除usbhub和usb两个设备的功能来。

用个usbhub芯片在产品内部,看上去也不难看。

网友:
有一些smart hub可以实现类似的功能

网友:
最常用的就hub芯片了, 感觉很正常, 我们这边做evb板都是用hub芯片,

2port还是4port, 如果量特别大, 成本有差异, 如果很少的话, 没必要费劲找2port的, 估计2port可能比4port还贵, 因为需求少,

网友A:
一个USB可以既做串口,同时可以做U盘,我们项目目前这么用的。

网友:
microchip有1转2和1转4的,但那个成本比国产的高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USB可以既做串口,同时可以做U盘,我们项目目前这么用的。

单usb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我不惊讶,主要是我最终想和单片机的真实串口通信而不是虚拟出的串口,这样不光能进行正常串口通信,还能在启动的时候通过配置BOOT引脚用串口进行程序烧录。最开始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用的开发板有两个usb口,一个是usb,一个是usb转串口。调试串口程序和usb程序的时候要用两条usb线接到开发板上。现在的笔记本u口又少,我只能接个usb hub,然后瞬间感觉这样的操作方式有些太丑陋了。所以就想尝试把两条usb线合并成一条,从usb原理上讲,这应该是行的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usb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我不惊讶,主要是我最终想和单片机的真实串口通信而不是虚拟出的串口,这样不光能 ...

那这种还是比较难实现的,只能从硬件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