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扩流的解决方案

楼主:
求助:

我们仪器所能提供的电压源限制是7V,2A。 目前产品所需要的电源是0.5-1.5V(需要支持线性可调),6A。想求助一个尽量简单的solution。

网友A:
这种情况,线性降压肯定不行,只能  DC/DC降压

网友:
可能通过开关电源DC DC可能实现

网友:
dcdc效率高点的,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你这个输出需求可以用功率运放,看到过一个0-3.3V输出有安培级的,这样只需要给足够电源,模拟量控制输出电压

网友:
就像这样的运放,你可以再找其它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线性降压肯定不行,只能  DC/DC降压

有合适的DCDC器型吗,关键这个线性可调的需求比较麻烦

网友:
有合适的DCDC器型吗,关键这个线性可调的需求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合适的DCDC器型吗,关键这个线性可调的需求比较麻烦

tps6287 可能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