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35DA板裸机开发,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
下载条件:
1、打开板子供电开关;
2、连接STLINK;
3、BOOT2 1 0 全打在ON上。B2 B1 B0 全是0;强制UART/usb启动

提示:

我使用STM32Programmer下载,提示not identify the devices

网友A:
开机一个大坑吧,看看官方的教程,好象是要先刷uboot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一个大坑吧,看看官方的教程,好象是要先刷uboot的。

巨坑啊,看官方说明,好像是可以直接像单片机那样开发。我试试刷刷uboot,刷了uboot是不是要刷linux系统嘛

网友C:
这板子不错!玩起来应该很舒服的。万事开头难。

网友D:
去看看手册,这种BOOT模式是用来烧写程序的,使用STM32Programmer,看这里好好研究一下,不要动不动就是大坑之类的,ST的板子基本上都是使用问题,坑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看看手册,这种BOOT模式是用来烧写程序的,使用STM32Programmer,看这里好好研究一下,不要动不动就是大 ...

多谢大佬,刚看到官网上也说使用STM32Programmer 的USB烧录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不错!玩起来应该很舒服的。万事开头难。

得研究一下,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巨坑啊,看官方说明,好像是可以直接像单片机那样开发。我试试刷刷uboot,刷了uboot是不是要刷linux系统 ...

好象野火或者原子有教程的,你找找教程从头开始看看。这个是MPU,跟传统的MCU有区别的,下载固件,需要指定下载的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野火或者原子有教程的,你找找教程从头开始看看。这个是MPU,跟传统的MCU有区别的,下载固件,需要指 ...

看了原子哥的教程,但是他是针对的STM32MP157的,它有M4内核的,烧录是直接使用KEIL烧录的

网友E:
我记得下程序要配置地址啥的,而且要加载地址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下程序要配置地址啥的,而且要加载地址文件。

大佬,你说的应该是那种加载分区表,然后再选中分区文件的下载方式。因为我用的是裸机,应该是不用这样下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说的应该是那种加载分区表,然后再选中分区文件的下载方式。因为我用的是裸机,应该是不用这样下 ...

那应该就下载对应的程序到芯片的启动地址吧。

网友:
多谢大佬,刚看到官网上也说使用STM32Programmer 的USB烧录程序。

网友:
楼主你现在能烧写进去程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