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M1300-EK PMIC评估板】#3 使用nPM PowerUp监测充电模式

楼主:
使用nPowerUp监测充电模式

1、使用nPM1300-EK PMIC的功能就是实现实时跟踪监测并实现多元控制,所以主要的方法就是独立监测和配合扩展板监测。

2、使用多种扩展板的监测。

2.1 配套nPM Fuel Gauge Board扩展板评测,就是在前帖所说的P20和P21扩展板接口连接抽取的电压电流和TWI控制信号实现通讯和控制,这个是最标准的配套套件,连接方法如下,

控制逻辑如图

2.2 使用Power Profiler Kit II 进行电压和功率监测,这个是适配全系列nRF开发板的功率跟踪监测工具,可以实时分析功率。连接方式如图,其中nPM1300通过外引接线对外供电。

2.3 连接 nRF5340 DK等兼容开发板进行评测,这个过程需要对 nRF5340 DK进行编程,写入FuelGauge这电池跟踪计量程序,实现类似fuel gauge扩展板的功能。使用的监测软件相同。连接方式如图,

2.4 以上3种开发板都还没有,所以,仅仅说明如上。以下是主要的内容.

3、使用nPM PowerUp实现监测

3.1 首先使用两个USB-C接口线供电,一个是开发板电压供电,另一个是nPM controller部分供电,这个是通过I2C接口连接PM1300芯片并把相应信号和其他控制芯片通信的功能。

这是可以启动nPM PowerUp,首先启动你RF connect Desktop
然后启动这个nPM PowerUp,这时还没有检测到电池和连接开发板,首先创建一个电池工程,表明容量和充电电压
然后如下连接电池,其中需要新增一个跳线,连接NTC和GND,这个是不对外引出NTC温度传感器的连接方法,

这个接口不能和板载接口连接,就直接连接在外引接线柱上

然后连接开发板,这里需要确认一下

随后发现fw固件版本需要更新,
开始更新

然后就进入,界面了,这时还没有检测到充电电池,左下的进度显示PMCI还是黄色,没有通过

稍等一阵然后配置好,检测好后左下角进度表示完成,同时显示开始充电进度,和预计充电时间,这个就是PMIC的充电管理全功能,同时显示各个输出端的设置电压
这个选项是充电性能
赫然显示的设置,都是可以在这里进行软件配置参数的
同时,这里还可以直接配置PMIC的GPIO输出引脚
这个图形显示持续进行的充电状态,这个是每2000ms采样一下,已经持续了3分20秒的样子
这时还可以启动nRF的串口工具,连接开发板的串口,显示输出的采样数据,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开发板和其他控制板连接后,所传输的数据包,可以看到就是各个采样点的实时采样数据,采样间隔就是上面提到的可以自定义的2000ms。
在测试完成后,断开连接,可以显示,电池也无法检测到了。

4 小结

限于配套开发板的状况,只能进行核心功能的测试,不过,已经可以展示这个开发板的主要特征,软件定义配置各轨输出电压,并且实时采集电压和电流数据,实现智能电源管理功能。

这个开发板还把引脚都引出,并配套了接口可以选择适合的采样电阻进行电流检测。检测方法可以开路后串入电流表,也可以串入采样电阻如100毫欧,进行电压转换的电流采样。

这个开发板的主要功能,可以实现对于外接设备的测量和管理,适合便携式充电设备供电的产品供电和管理。

网友A:
如果加入到自己的产品中,好加吗?可以监测多节电池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加入到自己的产品中,好加吗?可以监测多节电池吗?

这个是单独pmic的评估板,每一个nrf的开发板都有一个13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单独pmic的评估板,每一个nrf的开发板都有一个1300

那就可以参考它开发板的设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单独pmic的评估板,每一个nrf的开发板都有一个1300

是吗,我有的个nrf7002看是不是也有这个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