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电阻配合继电器使用,主缓交接,这个电阻的功率和阻值怎么确定?

楼主:
如图图1,软启电阻选的是5.1Ω 200W铝壳电阻;如图图2,软启电阻选的是100Ω 10w的水泥电阻;那么这是根据什么来确定这个电阻的阻值和功率的呢?

网友A:
【这是根据什么来确定这个电阻的阻值和功率的呢?】

根据你的供电电源(前一图好像是交流三相400V,后一图看不出来)、负载特性、对软启动的要求……来决定。

网友A: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三相交流,无论电压等级是多少,还从来没有见过用电阻软启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根据什么来确定这个电阻的阻值和功率的呢?】 根据你的供电电源(前一图好像是交流三相400V,后一 ...

好的,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三相交流,无论电压等级是多少,还从来没有见过用电阻软启动的。

我也不太懂,但是这个是别人的原理图且确实可以使用,我只是想知道这个电阻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