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能在多条通道采集信号的同时还能将微伏级电压放大到毫伏级的产品,希望大佬关注

楼主:
10芯积分

有没有哪位大佬,知道哪款产品可以在多条通道采集信号的同时还能将微伏级电压放大到毫伏级,最好有产品具体的排布图

网友A:
【能将微伏级电压放大到毫伏级】

信号频率范围?这个总要说明一下吧?要求精度?噪声?

网友B:
多条通道采集指的是多通道ADC吧,电压放大是前面的调整电路,通常会放大到接近ADC的满值输入范围,就不是一个东西,不可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条通道采集指的是多通道ADC吧,电压放大是前面的调整电路,通常会放大到接近ADC的满值输入范围,就不是一 ...

就是采集到几十微伏到几百微伏特的数据,通过放大电路转化扩大到毫伏级别,不过是多条模拟通道同步进行而已,应该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将微伏级电压放大到毫伏级】 信号频率范围?这个总要说明一下吧?要求精度?噪声?

我现在只是调研这样的产品,对这些指标是没有要求的,我只是想看看这类产品到底是怎么设计的,我自己的产品是对这个有具体要求的,但即使跟我产品不一样,不影响的,我只是想调研下方案而已

网友C:
多条通道采集信号,多到什么数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条通道采集信号,多到什么数程度

我现在只是调研产品,8路及以上就可以,只是简单做个调研,学习下别人是怎样排布的,集成化设计还是模块化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条通道采集指的是多通道ADC吧,电压放大是前面的调整电路,通常会放大到接近ADC的满值输入范围,就不是一 ...

我可能没说清楚,我想调研的就可以不是一块电路,可以是多条运算放大电路分布在不同的通道上,形成多通道的运算放大电路,或者一块PCB板可以多条通道数据,并将数据进行放大处理,我主要想看这样的产品都是如何设计的

网友:
前期调研么,建议有个具体频率、噪声参数指标参考方面的想法

不是采集这方面的行家,但感觉8通道采集同时,不是问题,stm32多个通道同时采集,配置DMA通道就能完成,难度在于后面将uV 级电压放大到mV级,,

网友C:
要用的运放,应该是高精密仪表运放,低噪声低温漂的运放,A/D转换应该是24位的,参考电压选择是难点之一,内部低温漂基准,参考电压是要影响转换精度的,因为是同时采集转换,还有其他技术点,,,

实际做的时候,电路的电源供电、滤波部分、PCB布板也是很关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用的运放,应该是高精密仪表运放,低噪声低温漂的运放,A/D转换应该是24位的,参考电压选择是难点之一, ...

其实,我们已经设计好了一款产品,但老板对我们多块pcb排布的设计留有质疑,让我们调研下这种多路运算放大电路市场上到底是怎么排的,电路设计到在其次,我们已经设计好了,主要问题就是多路PCB之间的排布问题,是集成化还是模块化

网友:
高精密仪表运放,低噪声低温漂的运放,A/D转换应该是24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们已经设计好了一款产品,但老板对我们多块pcb排布的设计留有质疑,让我们调研下这种多路运算放 ...

pcb 怎么排还不是看要设计什么样子的,很主观的。集成化肯定是好生成和维护,如果是产品的话不建议模块化。当然一个模块做成那种直接贴到板子上的一片一片的又另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们已经设计好了一款产品,但老板对我们多块pcb排布的设计留有质疑,让我们调研下这种多路运算放 ...

属于多路高精密运放采集

体积有没有要求,是否批量生产

产品要批量,模块化优选

集成话是否考虑产品体积,便于工艺加工

往往是设计好好的,一旦投入生产加工,问题一堆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属于多路高精密运放采集 体积有没有要求,是否批量生产 产品要批量,模块化优选 集成话是否考虑 ...

我们也考虑到了这点,所以想先看看市场上有没有成熟的排布方案,我们想进行一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也考虑到了这点,所以想先看看市场上有没有成熟的排布方案,我们想进行一个参考

应该是做仪表仪器设备的吧,这种产品价高量相对小

建议前期方案采集的稳定性是重点

仪表仪器设备产品,无论批量大小,其体积不是关键,因为电源供电、滤波电路,接口电路,各种保护电路都要考虑进去

网友:
市场上调研,不知道楼主是那方面的

举个栗子,

医院用的CT中也是多通道数据采集系统,估计跟楼主的uV 级电压放大到mV级差不多少,具体不了解,属于业内专业,

CT的数据采集层是由多块采集板卡组成,问题是如何把争取采集的数据传输到上位机,是模块化,多路采集系统可以扩展,如果8路不够,想增加避免重新设计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