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隔离用的电源隔离芯片求推荐

楼主:
  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信号通过光耦隔离驱动,光耦两侧的地和电源隔离,求推荐一款隔离芯片,谢谢

网友:
【求推荐一款隔离芯片】

没有这样的【隔离芯片】,只能使用隔离的DC-DC变换器,或者多路隔离输出的开关电源。

网友A:
光隅已经实现信号的隔离,只要光隅两侧的供电电源隔离就可以了,比如两组输出的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隅已经实现信号的隔离,只要光隅两侧的供电电源隔离就可以了,比如两组输出的开关电源。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