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气隙和绕线方向对输出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这个是原来的变压器的构造。根据这个变压器我们修改了一下各绕组对应PIN脚的位置,请问现在是输入和输出的方向跟原来换了一边,这些地方PIN(1-7)朝机外顺绕需不需要改为PIN(8-14)朝机外顺绕,气面需不需要改为装在8-14侧呢?

网友:
【气面需不需要改为装在8-14侧呢?】

【气面】是个什么东西?是指【气隙】吗?

网友:
绕线方向,影响同名端,气隙影响电感量,反激开关电源的变压要有一定的气隙,使初级电感量为设计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