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M32MP135F-DK测评] 初识篇

楼主:
期待已久的STM32MP135F-DK终于到了眼前,拆开包装除了开发板之外,还有3个配件,即摄像头模块、线排及TF卡。

在完成摄像头与开发板的连接后,为了保障上电演示效果的正常与完整,便将TF卡也插入卡座,其效果如图1所示。

图1 器件连接

在使用USB为开发板供电后,其初始界面如图2所示。

图2 初始界面

在进入功能主界面后,其内容如图3所示。

图3 功能主界面

由于已连接了摄像头,便点击了一下摄像头图标,果然在显示屏上呈现出了拍摄到图像,其效果如图4所示。

图4 拍摄效果

此外,由于已插入了TF卡,想必它已存储了视频文件,那就点一下视频图标试一试吧!

果然,视频内容开始播放起来,其效果如图5至图7所示。

图5 视频效果1

图6 视频效果2

图7视频效果3

在点击蓝牙图标后,会弹出图8所示的连接界面。

图8 连接界面

在点击“start scan”开始扫描后,可见到图9所示的扫描结果。

图9 扫描结果

在点击“netdate” 图标后,会出现图10所示的界面。

 图10 接收网络数据

在点击椭圆形按钮后,会见到图11所示的界面。

图11 显示二维码

此外,在屏幕的下方还有3个小图标。若点击第一个图标,会弹出一个类似Linux指令操作的界面,见图12所示。

图12 指令操作界面

若点击花瓣图标,则会在屏上出现相应的花瓣并可予以拖动见图13和图14所示。

图13 添加花瓣

图14 添加多种花瓣

不得不说STM32MP135F-DK开发板的功能是十分强大的,通过出厂DEMO的演示已为我们展示了其丰富的应用场景,项目的工作就是构建其开发环境将它的性能转换为自己的设计。

网友A:
哇~~

这个开发板真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 这个开发板真棒

是呀,努力发挥好它作用!

网友B:
摄像头是直接带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是直接带的吗?

是随机一起带的

网友C:
我的SD卡怎么没程序呢

网友:
那就相当不错了,这个估计主要就是摄像头的应用,还没敢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SD卡怎么没程序呢

我的TF卡读卡器有问题没法查看

网友D:
大神用的哪种电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用的哪种电源呢?

直接USB供电呀

网友E:
這開發板看起來功能十分的強大

不知道是否適合初學者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這開發板看起來功能十分的強大 不知道是否適合初學者使用

咋说呢,还是有些基础的好,我也几乎是从头学起,和我以前用过的板子在使用上差别较大。

但现在有了大家的尝试,再体验应该方便了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咋说呢,还是有些基础的好,我也几乎是从头学起,和我以前用过的板子在使用上差别较大。 但现在有了大 ...

其實我還在找尋要從那一種單晶片系統學起,在論壇上就有TI MCU 、STM32 、NXP MCU,但就目前來看好像STM32比較多討論,所以我預計是想購買野火的STM32套件來做學習。

网友:
STM32资源比较多,是个学习的入门的好选择。野火的STM32套件不错!

网友G:
博主,usb供电就可以吗,我刚拿到手usb供电屏幕不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博主,usb供电就可以吗,我刚拿到手usb供电屏幕不亮呢?

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显示屏是否正常,二是有些屏的功率比较大普通的电源不能使其点亮。

网友G:
特意去绿联买了5V3A的适配器和线,依然是这个样子呢:

Previous ADC measurements was not the one expected, retry in 20ms
****************************************************
*        WARNING 500mA power supply detected       *
*     Current too low, use a 3A power supply!      *
****************************************************

敢问博主用的什么电源线呢,我照着去买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特意去绿联买了5V3A的适配器和线,依然是这个样子呢: Previous ADC measurements was not the one expe ...

时间久了,从图片看就是手头的常规的线。

看你的提示,测量ADC时有一定的电流要求,看看原理图,它是否在哪个接口需要接入需要的电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