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补偿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gmchen   参与回复

如下图

不大理解为什么红色的线没有和蓝色的线重合?
红色的线:Vout/Vin=A/(1+Aβ)当Aβ远大于1的时候,Vout/Vin=1/β,相信学模电的时候都是这样讲的吧!
蓝色的线:fz1、fp3、哪怕到fp2均可以认为Aβ远大于1的。
那么为什么输出比输入没有跟随蓝线。
依照加法器理解,Rn处的地,可以理解为输入等于0V的信号,所以Vout的值只是Vin的反相输入,红线是没错的。
得出相反的结论原因?

网友A:
注意图中的蓝色虚线是1/β,不是β,所以在fp2处,Aβ=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图中的蓝色虚线是1/β,不是β,所以在fp2处,Aβ=1

对,在fp2处确实Aβ=1,那么fp2/100频点处,Aβ=100,可以算远大于1了,为什么红线一直平的,Vout/Vin≠1/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在fp2处确实Aβ=1,那么fp2/100频点处,Aβ=100,可以算远大于1了,为什么红线一直平的,Vou ...

能给出原始资料的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