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变压器-50w功率-500khz频率 温度127℃,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10芯积分

空心变压器,
变压器结构:变压器的线缆是镀银的绝缘线缆,环绕在PVC的管子,原级跟次级是通过一片绝缘麦拉片隔断,同轴缠绕。(侧面看上去可以理解为俩个同轴圆,中间夹着一片绝缘纸)
匝数:1:5
频率固定:500khz(输入占空比50%直流方波)推挽逆变
输入功率:50w
负载:350Ω纯电阻
输入电压:26.4V

现在测试的时候,带载(350Ω)一个小时,然后变压器线缆实测127℃,想请教一下大家,会是哪些原因导致的,谢谢!

网友A:
楼主用多粗的线绕制初级次级?PVC管子直径多少?初级次级匝数多少?

网友B:
是否初级与次级的直流电阻(交流阻抗)大了?最好是给出一些具体参数,才能比较到位的协助。

网友:
50W 功率,用空芯变压器,没有用磁芯? 那你线圏匝数要多少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多粗的线绕制初级次级?PVC管子直径多少?初级次级匝数多少?

0.5平方的镀银线缆(国标)FF46-2,
PVCφ:32mm
初级10,圈,次级50圈。
初级是中心抽头形式,左右各10圈。(用于推挽逆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初级与次级的直流电阻(交流阻抗)大了?最好是给出一些具体参数,才能比较到位的协助。

0.5平方的镀银线缆(国标)FF46-2,
PVCφ:32mm
初级10,圈,次级50圈。
初级是中心抽头形式,左右各10圈。(用于推挽逆变器)

就是想请教一下,这些可能存在原因,就很懵,找不到地方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