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楫半导体HPM5361EVK--点亮一颗led与按键中断

楼主:
先楫半导体HPM5361EVK--点亮一颗led

gpio分为io控制器和gpio控制器

2.1*IO 控制器 *

2.1.1IOC特性

  • 外设复用功能映射
  • 输出回送控制 (loopback)
  • 模拟功能配置
  • 压摆率配置
  • 开漏设置
  • 施密特触发器
  • 上下拉配置
  • 驱动能力配置

2.1.2基本配置IOC_X_PAD_CTL 寄存器

  • 开漏
  • 施密特触发
  • 上下拉电阻
  • 压摆率
  • 驱动能力

2.1.3外设功能配置 IOC_X_FUNC_CTL 寄存器

  • 输出回送功能
  • 模拟功能和外设
  • 功能映射(外设引脚复用)

2.1.5涉及的数据结构

typedef struct {
struct {
__RW uint32_t FUNC_CTL; /* 0x0: ALT SELECT */
__RW uint32_t PAD_CTL; /* 0x4: PAD SETTINGS */
} PAD[456];
} IOC_Type;

电气属性相关的宏定义

  1. 回环使能
  2. 模拟输入使能
  3. 引脚复用选择ALT0~ALT31
  4. 施密特触发使能
  5. 上下拉电阻大小选择
  6. 上下拉选择
  7. 上下拉使能
  8. 电平保持使能
  9. 开漏使能
  10. 摇摆率高低速选择
  11. 引脚速度选择4种
  12. 驱动能力选择
/* Bitfield definition for register of struct array PAD: FUNC_CTL */
/*
* LOOP_BACK (RW)
*
* force input on
* 0: disable
* 1: enable
*/
#define IOC_PAD_FUNC_CTL_LOOP_BACK_MASK (0x10000UL)
#define IOC_PAD_FUNC_CTL_LOOP_BACK_SHIFT (16U)
#define IOC_PAD_FUNC_CTL_LOOP_BACK_SET(x) (((uint32_t)(x) << IOC_PAD_FUNC_CTL_LOOP_BACK_SHIFT) & IOC_PAD_FUNC_CTL_LOOP_BACK_MASK)
#define IOC_PAD_FUNC_CTL_LOOP_BACK_GET(x) (((uint32_t)(x) & IOC_PAD_FUNC_CTL_LOOP_BACK_MASK) >> IOC_PAD_FUNC_CTL_LOOP_BACK_SHIFT)
/*
* ANALOG (RW)
*
* select analog pin in pad
* 0: disable
* 1: enable
*/
#define IOC_PAD_FUNC_CTL_ANALOG_MASK (0x100U)
#define IOC_PAD_FUNC_CTL_ANALOG_SHIFT (8U)
#define IOC_PAD_FUNC_CTL_ANALOG_SET(x) (((uint32_t)(x) << IOC_PAD_FUNC_CTL_ANALOG_SHIFT) & IOC_PAD_FUNC_CTL_ANALOG_MASK)
#define IOC_PAD_FUNC_CTL_ANALOG_GET(x) (((uint32_t)(x) & IOC_PAD_FUNC_CTL_ANALOG_MASK) >> IOC_PAD_FUNC_CTL_ANALOG_SHIFT)
/*
* ALT_SELECT (RW)
*
* alt select
* 0: ALT0
* 1: ALT1
* ...
* 31:ALT31
*/
#define IOC_PAD_FUNC_CTL_ALT_SELECT_MASK (0x1FU)
#define IOC_PAD_FUNC_CTL_ALT_SELECT_SHIFT (0U)
#define IOC_PAD_FUNC_CTL_ALT_SELECT_SET(x) (((uint32_t)(x) << IOC_PAD_FUNC_CTL_ALT_SELECT_SHIFT) & IOC_PAD_FUNC_CTL_ALT_SELECT_MASK)
#define IOC_PAD_FUNC_CTL_ALT_SELECT_GET(x) (((uint32_t)(x) & IOC_PAD_FUNC_CTL_ALT_SELECT_MASK) >> IOC_PAD_FUNC_CTL_ALT_SELECT_SHIFT)
/* Bitfield definition for register of struct array PAD: PAD_CTL */
/*
* HYS (RW)
*
* schmitt trigger enable
* 0: disable
* 1: enable
*/
#define IOC_PAD_PAD_CTL_HYS_MASK (0x1000000UL)
#define IOC_PAD_PAD_CTL_HYS_SHIFT (24U)
#define IOC_PAD_PAD_CTL_HYS_SET(x) (((uint32_t)(x) << IOC_PAD_PAD_CTL_HYS_SHIFT) & IOC_PAD_PAD_CTL_HYS_MASK)
#define IOC_PAD_PAD_CTL_HYS_GET(x) (((uint32_t)(x) & IOC_PAD_PAD_CTL_HYS_MASK) >> IOC_PAD_PAD_CTL_HYS_SHIFT)
/*
* PRS (RW)
*
* select pull up/down internal resistance strength:
* For pull down, only have 100 Kohm resistance
* For pull up:
* 00: 100 KOhm
* 01: 47 KOhm
* 10: 22 KOhm
* 11: 22 KOhm
*/
#define IOC_PAD_PAD_CTL_PRS_MASK (0x300000UL)
#define IOC_PAD_PAD_CTL_PRS_SHIFT (20U)
#define IOC_PAD_PAD_CTL_PRS_SET(x) (((uint32_t)(x) << IOC_PAD_PAD_CTL_PRS_SHIFT) & IOC_PAD_PAD_CTL_PRS_MASK)
#define IOC_PAD_PAD_CTL_PRS_GET(x) (((uint32_t)(x) & IOC_PAD_PAD_CTL_PRS_MASK) >> IOC_PAD_PAD_CTL_PRS_SHIFT)
/*
* PS (RW)
*
* pull select
* 0: pull down
* 1: pull up
*/
#define IOC_PAD_PAD_CTL_PS_MASK (0x40000UL)
#define IOC_PAD_PAD_CTL_PS_SHIFT (18U)
#define IOC_PAD_PAD_CTL_PS_SET(x) (((uint32_t)(x) << IOC_PAD_PAD_CTL_PS_SHIFT) & IOC_PAD_PAD_CTL_PS_MASK)
#define IOC_PAD_PAD_CTL_PS_GET(x) (((uint32_t)(x) & IOC_PAD_PAD_CTL_PS_MASK) >> IOC_PAD_PAD_CTL_PS_SHIFT)
/*
* PE (RW)
*
* pull enable
* 0: pull disable
* 1: pull enable
*/
#define IOC_PAD_PAD_CTL_PE_MASK (0x20000UL)
#define IOC_PAD_PAD_CTL_PE_SHIFT (17U)
#define IOC_PAD_PAD_CTL_PE_SET(x) (((uint32_t)(x) << IOC_PAD_PAD_CTL_PE_SHIFT) & IOC_PAD_PAD_CTL_PE_MASK)
#define IOC_PAD_PAD_CTL_PE_GET(x) (((uint32_t)(x) & IOC_PAD_PAD_CTL_PE_MASK) >> IOC_PAD_PAD_CTL_PE_SHIFT)
/*
* KE (RW)
*
* keeper capability enable
* 0: keeper disable
* 1: keeper enable
*/
#define IOC_PAD_PAD_CTL_KE_MASK (0x10000UL)
#define IOC_PAD_PAD_CTL_KE_SHIFT (16U)
#define IOC_PAD_PAD_CTL_KE_SET(x) (((uint32_t)(x) << IOC_PAD_PAD_CTL_KE_SHIFT) & IOC_PAD_PAD_CTL_KE_MASK)
#define IOC_PAD_PAD_CTL_KE_GET(x) (((uint32_t)(x) & IOC_PAD_PAD_CTL_KE_MASK) >> IOC_PAD_PAD_CTL_KE_SHIFT)
/*
* OD (RW)
*
* open drain
* 0: open drain disable
* 1: open drain enable
*/
#define IOC_PAD_PAD_CTL_OD_MASK (0x100U)
#define IOC_PAD_PAD_CTL_OD_SHIFT (8U)
#define IOC_PAD_PAD_CTL_OD_SET(x) (((uint32_t)(x) << IOC_PAD_PAD_CTL_OD_SHIFT) & IOC_PAD_PAD_CTL_OD_MASK)
#define IOC_PAD_PAD_CTL_OD_GET(x) (((uint32_t)(x) & IOC_PAD_PAD_CTL_OD_MASK) >> IOC_PAD_PAD_CTL_OD_SHIFT)
/*
* SR (RW)
*
* slew rate
* 0: Slow slew rate
* 1: Fast slew rate
*/
#define IOC_PAD_PAD_CTL_SR_MASK (0x40U)
#define IOC_PAD_PAD_CTL_SR_SHIFT (6U)
#define IOC_PAD_PAD_CTL_SR_SET(x) (((uint32_t)(x) << IOC_PAD_PAD_CTL_SR_SHIFT) & IOC_PAD_PAD_CTL_SR_MASK)
#define IOC_PAD_PAD_CTL_SR_GET(x) (((uint32_t)(x) & IOC_PAD_PAD_CTL_SR_MASK) >> IOC_PAD_PAD_CTL_SR_SHIFT)
/*
* SPD (RW)
*
* additional 2-bit slew rate to select IO cell operation frequency range with reduced switching noise
* 00: Slow frequency slew rate(50Mhz)
* 01: Medium frequency slew rate(100 Mhz)
* 10: Fast frequency slew rate(150 Mhz)
* 11: Max frequency slew rate(200Mhz)
*/
#define IOC_PAD_PAD_CTL_SPD_MASK (0x30U)
#define IOC_PAD_PAD_CTL_SPD_SHIFT (4U)
#define IOC_PAD_PAD_CTL_SPD_SET(x) (((uint32_t)(x) << IOC_PAD_PAD_CTL_SPD_SHIFT) & IOC_PAD_PAD_CTL_SPD_MASK)
#define IOC_PAD_PAD_CTL_SPD_GET(x) (((uint32_t)(x) & IOC_PAD_PAD_CTL_SPD_MASK) >> IOC_PAD_PAD_CTL_SPD_SHIFT)
/*
* DS (RW)
*
* drive strength
* 1.8V Mode:
* 000: 260 Ohm
* 001: 260 Ohm
* 010: 130 Ohm
* 011: 88 Ohm
* 100: 65 Ohm
* 101: 52 Ohm
* 110: 43 Ohm
* 111: 37 Ohm
* 3.3V Mode:
* 000: 157 Ohm
* 001: 157 Ohm
* 010: 78 Ohm
* 011: 53 Ohm
* 100: 39 Ohm
* 101: 32 Ohm
* 110: 26 Ohm
* 111: 23 Ohm
*/
#define IOC_PAD_PAD_CTL_DS_MASK (0x7U)
#define IOC_PAD_PAD_CTL_DS_SHIFT (0U)
#define IOC_PAD_PAD_CTL_DS_SET(x) (((uint32_t)(x) << IOC_PAD_PAD_CTL_DS_SHIFT) & IOC_PAD_PAD_CTL_DS_MASK)
#define IOC_PAD_PAD_CTL_DS_GET(x) (((uint32_t)(x) & IOC_PAD_PAD_CTL_DS_MASK) >> IOC_PAD_PAD_CTL_DS_SHIFT)

2.2gpio控制器

2.2.1特性总结

本章节介绍 GPIO 控制器的主要特性:

  • 配置 IO 作为输入或者输出
  • 读取 IO 输入的状态
  • 设置 IO 的输出
  • 原子化操作设置 IO 输出高,输出低,翻转

GPIO,PGPIO 支持配置 GPIO 中断,FGPIO0 不支持生成中断。

2.2.2GPIO** 控制

OE:控制gpio方向

DO:控制输出电平

DI 寄存器可以实现 IO 监听和状态读取

原子化操作寄存器

  • 输出高寄存器 SET
  • 输出低寄存器 CLEAR
  • 翻转寄存器 TOGGLE

2.2.3GPIO中断

  • IE 寄存器打开 GPIO 中断
  • TP 寄存器来指定中断的类型;置 1,表示中断由边沿触发,置0,表示中断由电平触发。
  • PL 寄存器来指定中断的极性;位置 1,表示中断由下降沿或者低电平触发,置 0,表示中断由上升沿或高电平触发
  • IF 寄存器来查询中断的状态,对应标志位置 1,表示对应 IO 有中断待处理;位写 1,可以清除这个标志位
  • GPIO 控制器支持在检测到上升沿或下降沿生成中断,也支持双沿或单沿触发模式。
  • GPIO 支持生成异步中断,异步中断允许在系统时钟异常时生成中断。

2.2.4相关的数据结构

typedef struct {
struct {
__Ruint32_t VALUE; /* 0x0: GPIO input value IO数据读取*/
__Ruint8_tRESERVED0[12]; /* 0x4 - 0xF: Reserved */
} DI[16];
struct {
__RW uint32_t VALUE; /* 0x100: GPIO output value IO数据写入 */
__RW uint32_t SET; /* 0x104: GPIO output set */
__RW uint32_t CLEAR; /* 0x108: GPIO output clear */
__RW uint32_t TOGGLE; /* 0x10C: GPIO output toggle */
} DO[16];
struct {
__RW uint32_t VALUE; /* 0x200: GPIO direction value IO方向写入*/
__RW uint32_t SET; /* 0x204: GPIO direction set */
__RW uint32_t CLEAR; /* 0x208: GPIO direction clear */
__RW uint32_t TOGGLE; /* 0x20C: GPIO direction toggle */
} OE[16];
struct {
__Wuint32_t VALUE; /* 0x300: GPIO interrupt flag value 中断标志*/
__Ruint8_tRESERVED0[12]; /* 0x304 - 0x30F: Reserved */
} IF[16];
struct {
__RW uint32_t VALUE; /* 0x400: GPIO interrupt enable value 中断使能控制*/
__RW uint32_t SET; /* 0x404: GPIO interrupt enable set */
__RW uint32_t CLEAR; /* 0x408: GPIO interrupt enable clear */
__RW uint32_t TOGGLE; /* 0x40C: GPIO interrupt enable toggle */
} IE[16];
struct {
__RW uint32_t VALUE; /* 0x500: GPIO interrupt polarity value中断极性设置 */
__RW uint32_t SET; /* 0x504: GPIO interrupt polarity set */
__RW uint32_t CLEAR; /* 0x508: GPIO interrupt polarity clear */
__RW uint32_t TOGGLE; /* 0x50C: GPIO interrupt polarity toggle */
} PL[16];
struct {
__RW uint32_t VALUE; /* 0x600: GPIO interrupt type value 中断类型设置*/
__RW uint32_t SET; /* 0x604: GPIO interrupt type set */
__RW uint32_t CLEAR; /* 0x608: GPIO interrupt type clear */
__RW uint32_t TOGGLE; /* 0x60C: GPIO interrupt type toggle */
} TP[16];
struct {
__RW uint32_t VALUE; /* 0x700: GPIO interrupt asynchronous value 中断异步使能*/
__RW uint32_t SET; /* 0x704: GPIO interrupt asynchronous set */
__RW uint32_t CLEAR; /* 0x708: GPIO interrupt asynchronous clear */
__RW uint32_t TOGGLE; /* 0x70C: GPIO interrupt asynchronous toggle */
} AS[16];
struct {
__RW uint32_t VALUE; /* 0x800: GPIO dual edge interrupt enable value 中断双边沿使能触发*/
__RW uint32_t SET; /* 0x804: GPIO dual edge interrupt enable set */
__RW uint32_t CLEAR; /* 0x808: GPIO dual edge interrupt enable clear */
__RW uint32_t TOGGLE; /* 0x80C: GPIO dual edge interrupt enable toggle */
} PD[16];
} GPIO_Type;

LED使用场景的配置方法

  1. 配置复用

  2. 配置电气属性;

    1. void init_gpio_pins(void)
    2. {
    3. /* configure pad setting: pull enable and pull up, schmitt trigger enable */
    4. /* enable schmitt trigger to eliminate jitter of pin used as button */
    5. /* Button 上下拉使能;上拉;施密特触发使能 */
    6. uint32_t pad_ctl = IOC_PAD_PAD_CTL_PE_SET(1) | IOC_PAD_PAD_CTL_PS_SET(1) | IOC_PAD_PAD_CTL_HYS_SET(1);
    7. HPM_IOC->PAD[IOC_PAD_PA09].FUNC_CTL = IOC_PA09_FUNC_CTL_GPIO_A_09;
    8. HPM_IOC->PAD[IOC_PAD_PA09].PAD_CTL = pad_ctl;
    9. }
  3. 设置gpio属性

    1. //输入
    2. gpio_set_pin_input(BOARD_APP_GPIO_CTRL, BOARD_APP_GPIO_INDEX, BOARD_APP_GPIO_PIN);
    3. //输出
    4. gpio_write_pin(HPM_GPIO0, GPIO_DI_GPIOA,23, 1);
  4. LED电平翻转

    1. gpio_toggle_pin(HPM_GPIO0, GPIO_DI_GPIOA,23, 1);

LED实例

/*
配置gpio
*/
void bsp_init_gpio_pins(void)
{
/*
上下拉使能,上拉,使能施密特触发器
configure pad setting: pull enable and pull up, schmitt trigger enable */
/* enable schmitt trigger to eliminate jitter of pin used as button */
/* Button */
uint32_t pad_ctl = IOC_PAD_PAD_CTL_PE_SET(1) | IOC_PAD_PAD_CTL_PS_SET(1) | IOC_PAD_PAD_CTL_HYS_SET(1);
HPM_IOC->PAD[IOC_PAD_PA23].FUNC_CTL = IOC_PA23_FUNC_CTL_GPIO_A_23;
HPM_IOC->PAD[IOC_PAD_PA23].PAD_CTL = pad_ctl;
}
/*
配置gpio方向
in_out=1:out
in_out=1:in
*/
void bsp_init_gpio(int in_out)
{
if(in_out)
{
gpio_set_pin_output(HPM_GPIO0, GPIO_DI_GPIOA, IOC_PAD_PA23);
}
else{
gpio_set_pin_input(HPM_GPIO0, GPIO_DI_GPIOA, IOC_PAD_PA23);
}
}
int main(void)
{
board_init();
bsp_init_gpio_pins();
bsp_init_gpio(1);
printf("gpio example\n");
gpio_write_pin(HPM_GPIO0, GPIO_DI_GPIOA, IOC_PAD_PA23,1);
for (uint32_t i = 0; i < 10; i++) {
gpio_toggle_pin(HPM_GPIO0, GPIO_DI_GPIOA, IOC_PAD_PA23);
board_delay_ms(500);
gpio_toggle_pin(HPM_GPIO0, GPIO_DI_GPIOA, IOC_PAD_PA23);
board_delay_ms(500);
printf("toggling led %u/%u times\n", i + 1, 10);
}
while (1);
return 0;
}

按键中断实例

#include "board.h"
#include "hpm_gpio_drv.h"
void inti_key_int(void)
{
gpio_interrupt_trigger_t trigger;
gpio_set_pin_output(HPM_GPIO0, GPIO_DI_GPIOA,23);
gpio_set_pin_input(HPM_GPIO0, GPIO_DI_GPIOA,9);
trigger = gpio_interrupt_trigger_edge_both;
//配置中断参数
gpio_config_pin_interrupt(HPM_GPIO0, GPIO_DI_GPIOA,9, trigger);
//使能中断
gpio_enable_pin_interrupt(HPM_GPIO0, GPIO_DI_GPIOA,9);
//设置中断优先级
intc_m_enable_irq_with_priority(IRQn_GPIO0_A, 1);
}
void isr_gpio(void)
{
//清除中断标志
gpio_clear_pin_interrupt_flag(HPM_GPIO0, GPIO_DI_GPIOA,9);
gpio_toggle_pin(HPM_GPIO0, GPIO_DI_GPIOA,23);
printf("toggle led pin output\n");
if (gpio_read_pin(HPM_GPIO0, GPIO_DI_GPIOA,9) == false) {
printf("user key pressed\n");
} else {
printf("user key released\n");
}
}
//注册中断处理函数
SDK_DECLARE_EXT_ISR_M(IRQn_GPIO0_A, isr_gpio)
int main(void)
{
board_init();
board_init_gpio_pins();
inti_key_int();
printf("gpio example\n");
while (1);
return 0;
}

寄存器分组

#define GPIO_DI_GPIOA (0UL)
#define GPIO_DI_GPIOB (1UL)
#define GPIO_DI_GPIOC (2UL)
#define GPIO_DI_GPIOD (3UL)
#define GPIO_DI_GPIOE (4UL)
#define GPIO_DI_GPIOF (5UL)
#define GPIO_DI_GPIOX (13UL)
#define GPIO_DI_GPIOY (14UL)
#define GPIO_DI_GPIOZ (15UL)

gpio触发结构体

/**
* @brief Interrupt trigger type
*/
typedef enum gpio_interrupt_trigger {
gpio_interrupt_trigger_level_high = 0,
gpio_interrupt_trigger_level_low,
gpio_interrupt_trigger_edge_rising,
gpio_interrupt_trigger_edge_falling,
#if defined(GPIO_SOC_HAS_EDGE_BOTH_INTERRUPT) && (GPIO_SOC_HAS_EDGE_BOTH_INTERRUPT == 1)
gpio_interrupt_trigger_edge_both,
#endif
} gpio_interrupt_trigger_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