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CDC电路中,计算MOS的开关损耗时,上升下降时间该怎么计算?

楼主:
在DCDC电路中,计算MOS的开关损耗时,上升下降时间该怎么计算?

以下是书上 给的DCDC开关MOS的开关损耗的估算公式,

其中的tswon 跟off时间我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A:
这个不是计算来的吧?你对应的输入信号的ton和toff是多少应该是已知的吧。实物的话也可以示波器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计算来的吧?你对应的输入信号的ton和toff是多少应该是已知的吧。实物的话也可以示波器看下

可以计算,就是有点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