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利用废旧内存条做成硬盘的方案

楼主:
虽然说SSD现在鼓吹的读写速度很高,但是都是顺序读写一些大文件, 4K以下的小文件随机读写应该还是比不上内存条的。现在DDR3 内存条很便宜,要是洋垃圾就更便宜了,能不能用某种技术将这些便宜内存条插在一块板子上,做成一个硬盘,再加点电池保证断电保存数据,用起来应该比SSD更快

网友A:
你搜搜傲腾内存,现在已经gg了吧

网友B:
内存条做硬盘,很久以前就可以了呀,无盘技术用的就是这个,不过性价比不高,一个后备电源就让你破产!

网友C:
问题是废旧内存条整合到一起不好匹配吧

内存的容量大小和频率不一定兼容

网友:
废旧内存不知道还有多少寿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搜搜傲腾内存,现在已经gg了吧

还是有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废旧内存条整合到一起不好匹配吧 内存的容量大小和频率不一定兼容

现在一手的品牌DDR3内存条也挺便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内存条做硬盘,很久以前就可以了呀,无盘技术用的就是这个,不过性价比不高,一个后备电源就让你破产!

无盘技术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无盘技术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

用了256G内存做了win7的无盘系统,万兆网络带1000台网吧的系统。飞一般的感觉。还是10年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256G内存做了win7的无盘系统,万兆网络带1000台网吧的系统。飞一般的感觉。还是10年前。

不过那个服务器就是一个耗电大户,2千瓦的电源才能带得动,那ECC内存发热太大了,得住进空调房里。